[家电] 疯了,强迫症犯了,对电波钟动手了

楼主(2024-04-11):
一年前买了一只电波钟,收波很困难,窗台能收到电波,挂到墙上很难收到电波,该钟每天几乎快1s,心里很不爽,想起了流行8025改装,拆开发现有两个晶振,不知道接哪一个,并且8025的供电也成问题,内置的小电池估计承受不了8025那将近20微安长期工作电流,如果8025电源接到5号电池的位置,那么换电池时,8025断电会导致时钟停走,想想就头大,由于这只电波钟偏快,于是想起了晶振并联漆包线绞接电容的做法,分不清哪个晶振管走时,干脆两个晶振的位置都并联上,过了一天,发现慢了,剪短漆包线,经过两次调整,发现基本上正常了,过一段时间再看看

网友A:
穷人最不缺的就是时间,我时间大把,根本不在乎一秒两秒的

网友B:
一天一秒,嫌误差大,哎呀呀
关于耗电量,突然想到一个点子
钟盘上装监测摄像头,平时指针停摆,省电
当摄像头捕捉到有眼睛盯着看时,时针分针秒针迅速打到精准位置
这样会不会省点电量

网友:
外事谷歌内事百度,技术上的事找猪小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天一秒,嫌误差大,哎呀呀
关于耗电量,突然想到一个点子
钟盘上装监测摄像头,平时指针停摆,省电

哈哈,你咋会这么优秀的

网友C:
调电容只能一时准, 四季温度变化就影响精度了, 到时候又要不定时剪线, 第二年又要换线重新剪线...
还是考虑从接收信号着手比较好,换加长磁棒或外接天线可不可行?

网友:
我家好些手机电脑钟表,我都不知道哪个准

网友:
真能折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天一秒,嫌误差大,哎呀呀
关于耗电量,突然想到一个点子
钟盘上装监测摄像头,平时指针停摆,省电

摄像头耗电多几十倍

网友:
气温变了影响频率稳定,所以高级晶体要恒温的,接收信号肯定和位置有关系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穷人最不缺的就是时间,我时间大把,根本不在乎一秒两秒的

在不缺也就3万天,看看你还有多少天???在不缺也就3万天,看看你还有多少天???在不缺也就3万天,看看你还有多少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不缺也就3万天,看看你还有多少天???在不缺也就3万天,看看你还有多少天???在不缺也就3万天,看 ...

靠,活着也是遭罪,多活几天多遭几天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天一秒,嫌误差大,哎呀呀
关于耗电量,突然想到一个点子
钟盘上装监测摄像头,平时指针停摆,省电

摄像头不费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电容只能一时准, 四季温度变化就影响精度了, 到时候又要不定时剪线, 第二年又要换线重新剪线...
还是考 ...

你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好了,不会第二年换线重剪,剪的短了偏快了,就把两根线拧紧一些就行了,我曾经剪过头偏快了,滴上硅胶增加电容器的介电常数,结果掌握不好用量,滴的太多电容增加的太多了,只好再剪短些

网友:
看起来晶振并联漆包线绞接电容的方法比较实用,继续调整,达到理想状态。

网友:
记住了 以后不是8025的钟不能买

网友:
漆包线绞接的方法不 错,调整周期稍长一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天一秒,嫌误差大,哎呀呀
关于耗电量,突然想到一个点子
钟盘上装监测摄像头,平时指针停摆,省电

好主意啊,只是耗电可能会更大。
一直好奇手机的息屏显示功能,你看它时,它会显示当前时间。后来专门查了下,摄像头一直在后台监视,检测到眼睛时候就显示出时间(只检测眼部,用手和其它东西试过不行),和你设想的功能一样。

网友:
电波钟主打一个自动对时,还不如增加一个外置高增益天线来得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