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金科德定时器

楼主(2024-04-11):
手里有两个这样的定时器,其中一个坏掉了,症状是无输出,但是屏幕正常显示,按键时灵时不灵,猜测是供电不足。

拆开后,发现电池有点漏液,但是还有零点几伏电压。
测量继电器是好的,电阻也是好的,整流桥是好的,其它二极管测了没有击穿,9014和另外一个三极管不会测,只测了没有短路。
这么简单一个东西,竟然找不到故障点。
网购了一个电池,等到货再更换上试试。

楼主:
整流桥后一个50V的电容,测量电压只有10V,感觉不太正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阻容供电不足,重点检查黄色的大电容

网友:
质量不如公牛

网友B:
换黄色的大电容

网友C:
按键时灵时不灵,这应该是按键的导电橡胶接触不好。

网友D:
买过个这样的定时器, 时间误差太大了, 一个小时慢了7到8分钟, 拆开把晶振旁的两个贴片电容拆了,  变为一个小时快2秒左右, 才算基本能正常使用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重点检查黄色的大电容的容量

网友:
看看大蚕豆吧,看看容量,感觉会不会是电池不好影响了大蚕豆

网友D:
可以试下不插220V市电,  用5V直流接入板上电解电容或桥堆来测试功能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就是黄色安规电容实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供电不足,重点检查黄色的大电容

黄色的是安规电容。阻容降压我只见过手电筒上那种棕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个这样的定时器, 时间误差太大了, 一个小时慢了7到8分钟, 拆开把晶振旁的两个贴片电容拆了,  变为一个 ...

我这个时间误差也很大,应该怎么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时灵时不灵,这应该是按键的导电橡胶接触不好。

有时所有按键都好用,有时所有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下不插220V市电,  用5V直流接入板上电解电容或桥堆来测试功能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就是黄色安规电容实 ...

5V应该不够,继电器上标的24V,也不知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黄色的大电容

看来大家的意见很统一,我原来一直认为安规电容不会坏。

网友:
阻容降压的大部分故障在电容上。

网友:
这里用安规电容做阻容降压了,很明显就是电容容量不足了,你换个差不多容量耐压400V的CBB电容就恢复了。

楼主:
电容标的0.27uf,拆下电容量了,还有0.26uf,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有个和你一样的,当初也是没输出,后来买了那个黄色安规电容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