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刚拿到4117热成像模块,在办公室检查一圈,排查隐患

楼主(2024-04-11):
160*120的超低分辨率,但胜在价格便宜哈

办公室室温22℃,用热像仪排查可能的电路发热隐患

戴尔3000SFF主机内部50℃

空气开关29.8℃

象印保温烧水壶外表50.5℃,

小米即热饮水机设定95℃实测出水88℃

两台威联通和交换机35℃左右

上面这些看起来都还算正常

但发现两处问题:

一、方通吊灯其他几盏都在31~36℃,

但又一盏58.5℃,估计在烧坏的边缘了

2.中央空调内机(地源热泵水机),一大早来没开过机,一侧机体和风轮30℃
  刚仔细检查了一下,是下方20cm安装一盏方通吊灯,应该是金属壳吸收了吊灯的热辐射

补充内容 (2024-4-15 11:20):
顺便请教各位版友,4117模块是否能像手持热像仪那样,
加装硒化锌透镜实现微距功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1847-1-1.html

  • · study|主题: 19, 订阅: 6

楼主:
今天螺丝和手柄到齐,组个最简便的手持形态

楼主:
我买的235元带长短两条线版本,外壳成色很好
直接用螺丝固定在手机保护壳上,买的相机手柄还在路上
现在那种直插的打印小壳子三十多元,等以后便宜了再买了换

网友A:
这个分辨率确实低了些,单位去年买的海康威视热成像仪,效果好像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辨率确实低了些,单位去年买的海康威视热成像仪,效果好像还行

只能说对得起这个价格,对标那种直插手机的入门热成像模块

网友B:
这玩意成本应该不高吧   手机能集成这个功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成本应该不高吧   手机能集成这个功能就好了

CAT手机有带热成像的,厚度重量一般手机承载不了

网友:
用处挺大,可以及时发现好多潜在的故障

网友:
这小东西是不是挺费电的啊

网友:
我都有一个改了6mm镜头好用点,还有温度显示不准确的,只能用作分析哪里温度异常,

网友:
看着挺有意思的

网友C:
搞风水的可以买一个,看看哪里阴气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风水的可以买一个,看看哪里阴气重!

你这个思路,佩服佩服

网友:
不错,也想买一个看线路板贴片零件,不知道什么镜头好?

网友:
分辨率确实不行,不过配上价格,就很不错了。 之前买了个福禄克V40, 价格死贵,效果也就那样

网友:
买了一个最便宜的3.1镜头,这镜头真的不行,要买那种6.2或者9.7的。不过太贵了。还是买个便宜的玩玩就行

网友:
能用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风水的可以买一个,看看哪里阴气重!

高大上,风水也上黑科技

网友:
估价六百包邮,不能再多了。

网友D:
正好想下手,请问是哪个平台上的¥235版本?我搜下来基本都是26X元
另外,近距离如20cm能合焦吗?还是说在无穷远处合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想下手,请问是哪个平台上的¥235版本?我搜下来基本都是26X元
另外,近距离如20cm能合焦吗?还是说在 ...

PDD的促销逻辑,是浏览、收藏过产品,重新打开APP就给点优惠
自带3.1镜头就是按人体测温门禁设计的,我感觉合焦距离就在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