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基于半导体的特性 电源高压的部分瞬间就坏 而低压的部分乱短路都不坏

楼主(2024-04-11):
搞维修的应该都有经验吧,可以交流下。

搞过几个电源的改装,在高压部分,不小心碰了下什么,根本没有感觉,瞬间就烧了电源芯片。

如果要烧MOS管,往往要一个过程,没有那么快的。

而低压的什么DC转DC,无论降压还是升压,接错了,或者什么地方短路了,并不会马上烧,

其实看芯片手册,每个管脚都有最大电压,哪怕你接错了,电流并不会进入芯片

比如I单片机IO脚,比如,就算接到24V电源,也没有电流进去,内部有几十K的电阻啊。

但是高压部分的控制芯片,碰一个地方就上百伏,因为半导体的特性,IO脚低压下的几十K,瞬间就变成几欧姆。

网友:
I单片机是哪家的
一般单片机IO的耐压就是VDD+0.7V超过就会烧掉

网友:
过流过压都很恐怖

网友:
单片机IO容易坏得很。

楼主:
哈哈,比如7805,AMS1117这类芯片,哪怕是地接错正极30V,也烧不了

即使烧,也是好几十秒

而高压,哪怕是0.1秒,就直接击穿了

网友:
以前的集成电路片从包装袋里拿出来都会被静电击穿,现在的好像就不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根据前人的提示,人被高压电到也是瞬间KO

我只被330V电过零点几秒,再高就不敢了。300已经很难受差点要命,怕怕。

网友:
芯片体积小,内部还装有那么多零件,能承受几百伏的电压并与其它脚绝缘,已经不错了,娇气怕是她的本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