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标致207通病 后轴标准更换教程

楼主(2024-04-11):
207其实是辆好车,就是烂后桥轴通病要换整个后桥总成。网上有卖单独的炮轴,但汽修店没人愿意换,一直好奇炮轴到底咋换的。也很少看到网友有去换成功的。自己的右后轮炮轴磨损只放了两个铜套暂时用着。换一整套太贵了 估计得1500-2000.
有幸刷到法国佬的标准视屏更换教程,  视频地址 ***********点击直达*************
大概原理通过一个拆分成三瓣的台阶轴工装,卡住炮轴内侧台阶,用一个超级长的螺杆(中间带台阶)穿入炮轴并卡住工装,有个钢管罩住炮轴作为支撑,然后用螺母拧紧拉出炮轴,视频里额外在方面放了一个空心的液压缸靠液压把炮轴拉出来的(省时省力)。装入一侧炮轴则利用长螺杆拉紧对面一侧的炮轴,靠液压缸把炮轴拉进炮筒。

网友A:
这可是个大活儿了,一般人可不好干 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可是个大活儿了,一般人可不好干 这个

3000可以换车了。3000可以换车了。3000可以换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0可以换车了。3000可以换车了。3000可以换车了。

那就换车吧。支持你!

网友C:
这个好车的标准是什么?都烂后桥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0可以换车了。3000可以换车了。3000可以换车了。

换雅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车的标准是什么?都烂后桥了

发动机变速箱离合器质量稳定无故障、油耗低、最重要的是好开易上手。另外易损配件白菜价

网友:
对,还是新能源。对,还是新能源。对,还是新能源。

网友:
不上最后一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0可以换车了。3000可以换车了。3000可以换车了。

差不多   这车也就值个三四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动机变速箱离合器质量稳定无故障、油耗低、最重要的是好开易上手。另外易损配件白菜价 ...

这个说法还是有点太牵强,目前汽车发动机和变速箱技术都很成熟了(新型除外),正常保养都不易坏的。
易损件白菜价,螺丝3毛钱一个,但换这个螺丝要花300工时费就不算是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法还是有点太牵强,目前汽车发动机和变速箱技术都很成熟了(新型除外),正常保养都不易坏的。
易损 ...

哥  这个是2010年的车,14年前的车。你要拿同一年代的车对比啊

网友:
好开维修太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  这个是2010年的车,14年前的车。你要拿同一年代的车对比啊

206  207那年代都是法系车中神车,但我感觉这主要还是出于底盘调校的口碑,实际法系车的故障率同时代同价位对比算高的,包括你本文中提到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6  207那年代都是法系车中神车,但我感觉这主要还是出于底盘调校的口碑,实际法系车的故障率同时代同价 ...

我开了14 年除了正常更换的耗材,就只坏了前轮两根竖拉杆和两个下控制臂,以及以及右后轮炮管。油耗也大概6-7,同时代同价位里没有竞争对手,因为价格足够低。哈哈,飞度骐达等都不是竞争对手,因为价格比207高了不止亿点点

网友:
看来这活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了14 年除了正常更换的耗材,就只坏了前轮两根竖拉杆和两个下控制臂,以及以及右后轮炮管。油耗也大 ...

你油耗咋这么低,我平均八九个油,跑高速才能6个多

网友:
高卢鸡的车修理工都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