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吸顶灯换个LED灯珠

楼主(2024-04-11):
把之前坏掉的吸顶灯修好,以前直接弄一坨锡就算,这次买了锡膏,用加热台给焊上,这铁板烧的香味。PCB板不能太高温,200度左右,完美点亮,只是买的灯珠亮度比不上原来的,

网友A:
换灯珠铝基板发黄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维修工具看着挺不 错

网友B:
我发现换了灯珠也用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灯珠铝基板发黄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绝缘漆的问题,不影响使用就行,温度高,时间长了自然变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换了灯珠也用不长

老化的都换,温度高了调低电流,自然用的住

网友:
如果是铝基板可以修

网友:
维修工具蛮正规的

网友:
论风枪的必要性

网友:
铝基板可以修,PCB板高温肯定黄,还会起包。

网友:
这加热台真牛逼,多少钱买的?我是买的9块9包邮的那种PTC加热板做的

楼主:
70块,淘宝的,能调到400度

网友:
这加热台我可不敢奢望,只买了个PTC加热板,一样好用

网友:
直接用焊锡丝一样可以换贴片元件的

网友:
焊台,加热台,吸锡器都很专业呀

网友:
这加热台也太专业了嘛!

网友:
牛逼台子,我用的PTC加热板

网友:
工具齐全的话,磨开焊盘,改成每组2灯珠并联,每颗分担一半电流,不易过热。

网友:
确实焊接温度高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