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能不能给苹果6S后盖钻孔 引出线 再并个5000mAH的大容量平板电池

楼主(2024-04-11):
无所谓写进去什么数据,现在的电池一般在2000mAH,原装的1700。

再并个6500MAH的大平板,厚点没有关系,反正放家里备用的

不能一直插着电,这样风险大,会烧坏一些电路

网友:
不是有那种背夹电池吗,一边充电一边使用

网友:
2W的充电宝不行吗?

网友:
自己操作应该说没有问题,关键是要准确无误。

网友:
可以的,我的第一代se就是这么弄的,不过我把里面的电池取了,电池排线留下来接线到手机背面接了个5000mah的电池,效果挺好。

网友A:
我的6sp和5s都是拆掉原来电芯 改的外置锂电池,拆笔记本的改的,双面胶粘后盖上,续航杠杠的,充电也是用2.5的圆孔直接给电池充电 就是电量显示不准,要插尾插才准

网友:
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整个大大的电池外置,自己太多了以前小米一万充电宝,全部都留下来的是松下和三洋电池

网友B:
苹果电池有库仑计,充入额定容量后,就会减速充电,导致充不满。

放电亦然。

除非把外接电池放在保护板后面,不用原机保护板。

网友:
这样还不如一直插充电器,不过充电器一定要使用原装的,这个是重点。我从来不使用单独买的充电器来给手机充电,充电器是一直插电的。

网友:
想法是可以的!!!

网友:
外挂充电宝吧,粘死在手机壳上

网友:
八楼感觉说的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电池有库仑计,充入额定容量后,就会减速充电,导致充不满。

放电亦然。

可以改数据的,能充比较大。那些第三方的都是大的容量数据

网友:
淘个背夹,加大背夹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6sp和5s都是拆掉原来电芯 改的外置锂电池,拆笔记本的改的,双面胶粘后盖上,续航杠杠的,充电也是用2. ...

插尾款也不会准,要写板,写相应的容量。

网友:
手机就是小巧方便,这样一搞,没意义

另外6s这种机器没啥用,现在淘汰的手机随便找一个也比这强

网友:
我还有苹果SE,电池不行了,拆机难啊

网友:
我和三楼的看法一样,带个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sp和5s都是拆掉原来电芯 改的外置锂电池,拆笔记本的改的,双面胶粘后盖上,续航杠杠的,充电也是用2. ...

手机内部主要看电池电压,电量不准没有关系,苹果手机最低到3.2V就关机了

网友:
俺的小米也想这样干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