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15b+,又捡来的尸体!有价值吗?

楼主(2024-04-11):
上次捡了个,没有修好,这次,又捡了个!

拆开发现进水了,锈蚀比较严重!简单清洗,上电无显示。测量,无电流。

仔细检查,发现正极到开机mos管已经腐蚀断线,试重连接之,依然不能开机。
但是,在电容两端加电,可以开机,出字。电流较大,有个5脚芯片发热,应该是背光驱动。

下来就不会了!对了,440ma保险丝已经熔断。

就是这么个情况,有没有大神指点迷津?

包包有两个,应该不是装这个表的!

网友A:
电路腐蚀太严重,实在不行就搬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腐蚀太严重,实在不行就搬板

都是牛屎,怎么搬?再买主控?然后只要外壳跟屏

网友:
我没有金刚钻,不来揽这个瓷器活。

网友:
这焊工真的要好好练练,或者工具不行

网友:
咋个楼主都能不断捡到福禄克呢,,,好地方,,

网友:
哪来的5脚芯片?
对于这种机器,基本判定有漏液,先把板子拆下来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吹干燥,再重点检查电池片附近的过孔有没有腐蚀,你这液晶有显示的,主控没坏,有修的价值

网友:
真是仪表界的理财产品!

网友:
家在哪里?我也去捡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牛屎,怎么搬?再买主控?然后只要外壳跟屏

牛屎切下来,上面有金手指,直接飞线也简单,用合适的4根排线飞线比一根根的飞简单多了

网友:
这个没上次那个品相好啊,带“+”的主控难搞

网友:
先留着 等下次再捡一个 肯定能攒一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牛屎,怎么搬?再买主控?然后只要外壳跟屏

搬板不行你可以拼接板啊,上下锯开把好的部分留下,不用搬牛屎了

网友C:
前几天就有坛友找人搬的板,不会也可以找人搬,然后出掉。不然就坏的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就有坛友找人搬的板,不会也可以找人搬,然后出掉。不然就坏的出 ...

现在只是开机电路和背光有问题,准备练手

网友:
吓得我赶快把家里好久不用的万用表里的南孚扣下来

网友:
这表坏板二手价也不低

网友:
表笔线山寨的,测量时候会跳变以为主控坏了,自己网上买个主控几十块钱换了也一样,最后发现表笔线太垃圾,后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