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定制的网络摄像头,海康萤石 CS-TY4-4WCN

楼主(2024-04-11):
捡回来一个摄像头,接电源大短路,直接开拆
型号,底部贴纸下面有个螺丝忘记拍了

整体图
底座卡扣撬开

去掉压重铁块,拆开供电线

顶部撬开整体照片

拆掉下壳子后剩下的连接线

取出电路板前部

取出电路板后部

主芯片型号特写

最前面的壳子,天线位置有误,请按实际情况

烧鸡后现在电流10-15MA,电感上全部没有电压,没有资料
还要花点时间跑线路。

网友:
和我家里用的萤石外观一模一样。

网友:
板子集成度挺 高,期待修 复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用萤石云视频APP

网友:
修好了说一声哟

网友:
等你查出大短路再哪儿,看看对我吃灰的短路摄像头是否有新思路

网友:
太精密了,维修有难度

网友A:
        我最讨厌这种黑色板子,不好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讨厌这种黑色板子,不好看线路。.

相对绿色的,黑色是不太友好

网友:
芯片EZC5540A是星宸的SSC325DE。

网友(2024-05-25):
大知路是那个部件呢

网友(2024-10-12):
我最讨厌这种黑色板子,不好看线路

网友(2024-11-15):
xp1主板非常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