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小米智能开关-保险的锅

楼主(2024-04-11):
东哥夺宝岛淘的小米智能开关零火版三开,装上才发现没反应,还怀疑的电路的问题,一番排查就是开关的问题,

奈何开关已经放了好久了,早过了反馈期,只能自己看看能不能修好了
外观是纯白色,样式上和普通开关差不多

买的是零火版,比单火版稳定可靠,自己也是废了好大劲才把线盒内又穿了根零线

按键和开关是分离式设计,但是普通版按键就只是按键,不像Pro版把控制部分集成到了按键板上,
普通版的按键更像普通开关,按键间隙比较大,Pro版本的按键就和按鼠标差不多

打开之后,控制板通过插针和电源部分相连

通讯模块

电源部分

BPA8505电源芯片

接线端子和3颗继电器

继电器是HF182F-L/3-HL2TF,3V磁保持型继电器

HLW8012电量计量芯片

第一步就是查保险,果然就是保险的锅,这个250V 10A的瓷保险挂掉了,顺带检查了下后面,没有明显异常,直接更换后上电,成功修复。

网友:
这货曾经过载?

网友:
还是这种继电器控制的好。

网友:
智能开关用着方 便,看着不 错

网友:
用上磁保持继电器也是下了本了

网友:
继电器版的应该比较可靠

网友A:
单纯就坏了保险?有没有查一下为啥保险会坏

网友:
估计小概率事件 只是保险坏了

网友:
什么灯能烧10A的保险?坏的了的灯能

网友:
提到智能这开关就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就坏了保险?有没有查一下为啥保险会坏

不晓得啊 ,到手就是坏的

网友:
小米黑板是真狗,我赌它一辈孑吃不上大米

网友:
做工还可以呀

网友:
到手10A保险就是烧了的,有点蹊跷。

网友B:
老房子可以双控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房子可以双控制开关

这种智能就只能通过无线双控了

网友C:
这种开关不能手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开关不能手动吗?

可以手动的啊

网友:
可以无线双控和手动,很好。

网友:
这开关可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