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 ZT-702S 示波仪校准方法

楼主(2024-04-11):
今天早晨把702也校准,就是关机短接24存储旁边的空焊位,开机显示CAL,按两次开机键跳过自检,然后开始校准就行了,按RANGE和HOLD 加减很方便,关机保存,谁知道0660自动挡的表怎么才能电阻分档校准,只能校准一个档位不完美。

网友:
楼主玩的很精彩。把702s校准模式也搞出来了

网友A:
在一定模式下,输入参数变化,通过仪表的自动换挡,可以校准对应的档位
例如现在1M,校准完后,换个100K上去,就可以继续校准下一个档位

不过,10000字的表,用1/10输入来校准,准确度不高
用1/2输入来校准,更准确

网友B:
定期效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定模式下,输入参数变化,通过仪表的自动换挡,可以校准对应的档位
例如现在1M,校准完后,换个100K上 ...

进入校准模式后,就无法切换自动手动了,切换挡成了加减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期效验呀!!!

留着短接位以后校准

网友:
我也是这个表。但就这么搞吧,不想校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入校准模式后,就无法切换自动手动了,切换挡成了加减档

ZT219是校准时会根随输入源的大小自动换量程
ZT702校准时不会自动换量程?

网友:
我的702S要卖,谁要?开机大约也就1-2个电池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ZT219是校准时会根随输入源的大小自动换量程
ZT702校准时不会自动换量程? ...

是么,我校准了100K,其他档位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定模式下,输入参数变化,通过仪表的自动换挡,可以校准对应的档位
例如现在1M,校准完后,换个100K上 ...

等下班我回去试试,我校准了100K其他档位都变化了,但是没从1M到100K校准

网友C:
楼主用此表测过开关电源开关管的波形没有?我看说明书它的耐压不高,只敢测开关管基极波形,不敢测集电极波形,怕烧表

网友:
看来众仪702砍掉了分量程校准,我记得ZT111也是9999计数,但是可以分量程校准,

网友D:
0660旁边那个三极管样的是358基准吗?这表功耗大,内部会升温,温漂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此表测过开关电源开关管的波形没有?我看说明书它的耐压不高,只敢测开关管基极波形,不敢测集电极波 ...

我的没烧表,把示波笔100欧姆电阻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660旁边那个三极管样的是358基准吗?这表功耗大,内部会升温,温漂怎么样? ...

反正也就能用4 5个小时很少用温飘未知,我不喜欢他的显示方式0.XXX K M Ω

网友:
这是一种宝贵的经验现在还没有这个表帖子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