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刷坏BIOS不开机维修方法-台式机笔记本通用

楼主(2024-04-11):
很多人买了笔记本乱刷超频BIOS不开机,改BIOS设置菜单不开机黑屏没反应,又没有其他电脑怎么办?所以讲个无电脑不开机状态刷BIOS方法

准备工具:离线刷BIOS设备,螺丝刀,BIOS文件

1.拆开电脑后盖,找到BIOS芯片
2.笔记本电脑官网下载BIOS文件放内存卡里,没有其他电脑可以用手机连接内存卡,或者手机专用读卡器
3.用免拆夹子连接BIOS芯片,按刷入按钮,一键全自动刷BIOS,结束有屏幕显示状态,超级简单

网友:
TOP2005+编程器我试过连线刷BIOS,显示刷机正常,结果还是不好使,最后只好从主板上摘下25芯片,放到编程器上刷机才好使。

网友:
上次读芯片,用夹子怎么都读不出来,芯片拆下来读就正常了。
感觉有些芯片还是不能放板上直接读写的,BIOS就不知道了。

网友:
BIOS芯片的封装在变化,夹子会越来越不好用

网友:
看具体的电路,很多用夹子是不行的。

网友A:
有些主板不支持,不取下来,读都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不支持,不取下来,读都读不了

那是电压拉低了,因为供电主板上是共用的

网友:
我有几个联想Q45的主板需要升级bios

网友(2024-05-25):
我试过用夹子在主板上读写不咋好用啊,都是吹下来刷写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可是技术活

楼主(2024-07-31):
我试验几十种芯片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