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锐捷RG-AP3220 室内AP拆机

楼主(2024-04-11):
搞了个AP,但是现在应该是瘦AP模式,可以搜到WIFI名,但没有密码,插上有线蓝灯亮,不插红灯亮,找不到IP,默认IP进不了。玩不转了,想拆了看下有没有复位开关,没发现,拆了后又丢一边了。

这个AP支持有线千M,POE供电,无线5G,2.4G
=====================================
问个问题,我的手机拍白色的外壳老是出现中间发黄是什么原因?这个机器的外壳是一样白的,但是你看图片它就是中间发黄了?相机没坏,别的色不会中间发黄。
=====================================

有个设置的口,我连上TTL设置不了,不知是不是电脑问题,就是有提示回车,但是回车还是英文提示回车,一直死循环,用的CH430转网口

这个机器的导光片有点意思

机器很好拆,四个螺丝在明处,一拆就开

四个天线,应该2X2.4,2X5G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供电,POE跟DC48V输入

千M网变

POE芯片

232芯片,也就是CONSOLE接口芯片

主控

无线芯片

千M网卡芯片

内存
正反各一片

闪存

这个是MOS

看完了,装起来丢一边,玩不了,没办法设置成胖AP,水平不够。

网友:
AR9344+AR8035,如能刷BREED,就可以玩其他固件,这AP有点点难玩,NAND闪存。8035交换芯片,,难

网友:
NAND闪存,不好玩,是SPI的就上编程器了。

网友:
AP板子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瘦AP模式,也可以插上有线蓝灯亮,不插红灯亮,找不到IP,默认IP进不了,比你那个成色还新,现在也是放一边吃灰

网友A:
做工比TP腾达之类的好多了,那个导光柱很有个性

网友:
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不错不错,做工良好

网友:
做工很不错啊

网友:
做工、用料、构造都还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

比那几个缩水牌子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比TP腾达之类的好多了,那个导光柱很有个性

这是商用机器可能好一点,我看这个品牌的民用级路由拆机做工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B:
按商用标准来看,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商用标准来看,差了点

还行吧,该有全都有了,做工用料也还行。商用第一是硬件稳定,第二是软件方便。这个AP用AC来管理还是很方便的。而且你见过多少这个品牌AP坏了的?
你可能是没见过别的商用的东东,比如没听过品牌铁壳的那种路由器,说是企业级的。那个拆开打叫惊喜不断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难道注定吃灰吗?

网友D:
这款还需要单独供电 不走网线吗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难道注定吃灰吗?

研究下,搞好了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还需要单独供电 不走网线吗

POE的,加个DC口是为了方便用户。比如我测试下用个48V的电池就好了不用一定得找个POE的交换机或是转接器了

网友:
要是能改spi可以刷ar9344+ar8035千兆的breed,op的ath79的一个一个试肯定有通用的,zxyel有个1123是9344+8035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