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9重启亮红灯维修

楼主(2024-04-11):
一台网友的华为mate9,有时亮红灯重启不开机,收到后跑安兔兔压力测试会重启,首先拆下主板:

发现导热胶已经变硬失效,直接把cpu,上盖拆下

除胶植锡的过程忘记拍了,跟我之前的帖子一样的,不会的朋友看我的帖子:苹果手机CPU和暂存植锡要点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mydigit.cn),重新把cpu和上盖植锡装好添加好导热凝胶,开机一切正常,安兔兔压力测试4-5遍没问题了

网友A:
那一坨蓝色的是导热硅脂?手机用的和电脑用的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坨蓝色的是导热硅脂?手机用的和电脑用的不一样吗?

这个是导热凝胶,不会像硅脂一样渗油的

网友B:
为什么感觉国产手机这种CPU,基带等等好多问题都是重新植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感觉国产手机这种CPU,基带等等好多问题都是重新植锡

这类soc包括高通都是bp和ap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C:
不要升级鸿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升级鸿蒙

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多用户都升级了这个系统

网友:
修手机是个精细活

网友D:
收费多少?我有台手机也是CPU虚了

网友:
修手机得有好设备才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费多少?我有台手机也是CPU虚了

联系我的vx: corecool001

网友E:
有台旧手机也要植锡,问了起步价150元修,,

修好却卖不到200元,彻底放弃修了

网友F:
怎么最近重焊的越来越多?

网友:
小米 红米最多这样的故障
然后就是麒麟芯

网友G:
一是升级鸿蒙系统发热增加,二是散热硅脂老化,雪上加霜
有台没升级鸿蒙的mate因为长期插手机边充电、边刷手机,也出现重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最近重焊的越来越多?

导热胶老化,外加升级鸿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是升级鸿蒙系统发热增加,二是散热硅脂老化,雪上加霜
有台没升级鸿蒙的mate因为长期插手机边充电、边刷 ...

一边充电一边玩,发热量够大,迟早虚焊

网友:
上周吧,有个mate9,  就说容易死机随机的。    跑兔兔压力一分钟都没有就重启了,我说你压着屏幕左上,镜头左边哪里,捏住,再跑。

说跑了五分钟手疼,呵呵!!!   我估计大概率楼主这问题。。

网友:
高手,学着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台旧手机也要植锡,问了起步价150元修,,

修好却卖不到200元,彻底放弃修了 ...

也是华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