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小吊扇有需要的来

楼主(2024-04-11):
静音,带遥控,适合带娃的的,6叶劲风款,3.8米总线,纯铜电机,适合蚊帐里面或者小空间,宿舍等,25包邮今年夏天有需要的来,风还比较可以!有需要的值得购入,闲鱼买没我有优势,咱不是混论坛吗,这就是优势,渠道多,可以送论坛最近有点火的头灯,大家放心坛友出绝逼没有任何问题!,哈哈!

楼主:
东西多了真的占地方看到烦啊

网友A:
你这个挺高档啊,带遥控的,我的一个连调速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挺高档啊,带遥控的,我的一个连调速都没有

是啊,我们这些一般都买最好的,建议你再撸一个,,用得上就值了

网友B:
原来遥控只能定时。。。还以为可以调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遥控只能定时。。。还以为可以调速呢

自然风了,就一个档位足够了,不需要增加档位的,如果挂在房顶上躺床上睡午觉相当不错,不容易吹痛头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挺高档啊,带遥控的,我的一个连调速都没有

这个不可以调速,现在有可以调速的,要50、60块,5V的,可以用充电宝

网友:
我来说一句,我买的艾美特小风扇都是代工的,全新真的很静音,用久了发动机异响,吵得无法入睡,然后不断地购买,一路下来买了3个,总不能一有异响就买新的吧,有怎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D:
蓝方的坛友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E:
买小吊扇送头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可以调速,现在有可以调速的,要50、60块,5V的,可以用充电宝

恕我直言5v的基本没什么风,真要三伏天感觉就是玩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方的坛友可以考虑考虑

北风也可以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小吊扇送头灯了。

对啊,搞一个吧

网友F:
这个真的是家里快30前用的东西了,在家边上的电器店看到的,想着能夏天上厕所吹风就买回来了,那时候家里刚换房子,装修厕所第一次用长条的塑料扣板,我爸直接把它挂扣板上,那时候的产品虽然就30cm不到,转速也慢,但是同心度差,晃的厉害,结果用着用着掉下来,顺带把扣板扯了个洞,后来找人换扣板还跟大吊扇一样正经在房顶打洞挂钩子,用钢丝绳固定住,这样用了10来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的是家里快30前用的东西了,在家边上的电器店看到的,想着能夏天上厕所吹风就买回来了,那时候家里刚 ...

pvc扣板什么都不能挂的,谁叫你挂东西啊,

网友G:
看图片说明,还可以拆卸叶片2  3 6叶片,就是不知道拆卸3叶片会怎样?咔咔咔乱抖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pvc扣板什么都不能挂的,谁叫你挂东西啊,

那时候第一次用,根本不了解,看着挺结实,后来坏了才知道构造跟瓦楞纸一样,中间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时候第一次用,根本不了解,看着挺结实,后来坏了才知道构造跟瓦楞纸一样,中间空的 ...

非要挂,可以直接免钉胶或者3m胶粘都可以,保证一定的面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片说明,还可以拆卸叶片2  3 6叶片,就是不知道拆卸3叶片会怎样?咔咔咔乱抖吧 ...

通常不会那样用,都是全部插满的,你要说插3片咔咔咔,我觉得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风也可以哈,哈哈哈

家里有一个小吊扇,遥控调速和定时的那种,然后装好了,家里老宝宝不习惯,然后小吊扇就一直在天棚上蹲着,家里只能用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