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维修一个捡的dc口坏的电动工具锂电池电池包

楼主(2024-04-11):
捡的一个坏的电动工具锂电池电池包,拿到手测电压没有,考虑到充电接口没有,怀疑是长时间未充电导致的锂电池缺电保护了。用上手里的dc充电接口开拆这电路板身板好像有点单薄,不知道对不对得起所谓的微电脑控制技术看下接口这里,dc口和我准备安装的接口略有不同,不想再买了,盘他欧吼,这拆机电池表面都破皮了,算了,眼不见心不烦,反正放里面的,主打的就是一个自欺欺人再看看有没有其他芯片,4407a的p沟道mos场效应管放电能力怎样呢,三个mos管,还行修好的样子,现在咱就不担心搞电子制作时没电了,两个电池包换着用

网友:
移动烙铁!赞

网友:
不知道电池是否还有救,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
大艺款,这个给T12电压稍低了一点

网友:
也没说到底啥原因

网友:
怎样才能捡到

网友:
大概率是电动扳手功能用的多,抖动厉害,把电池都磨破皮了。。。

网友:
这都能捡到

网友:
做工可以的。电池性能如何 ?

网友A:
这个电池包报废了吧?磨损严重,我也捡过一个,拆开就是感觉里面有点灰,擦了跟新的一样,只是断了保护板总输出负极,直接没电,被人扔的,让我给修好了,我拿内阻表侧过了,平均内阻在20mΩ左右,看来不是报废电池

网友:
很是好奇你们都是怎走路的,怎么啥都能捡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包报废了吧?磨损严重,我也捡过一个,拆开就是感觉里面有点灰,擦了跟新的一样,只是断了保护板总 ...

没内阻仪测试,至少比我手里的这个好点,后续等达文西家内阻模块上架也做一个看看。

网友:
电池时间有点久了,用在电烙铁还可以,要是还给手电钻用,估计用不住

网友:
电池差不多磨穿了

网友:
白捡的真好,我都是花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内阻仪测试,至少比我手里的这个好点,后续等达文西家内阻模块上架也做一个看看。 ...

达文西家等了半年了,还是没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