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问下2258xt和2259的问题?

楼主(2024-04-11):
请问一下2258XT和2259XT2能双贴15139-160G的MLC颗粒吗??有大神试开过没?

网友A:
你说的论坛都有实例你就不会搜索吗?
58XT 160G2258XT 15139 160G
59XT22259XT2主控+ASM235CM+160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论坛都有实例你就不会搜索吗?
58XT 160G2258XT 15139 160G
59XT22259XT2主控+ASM235CM+160GB

大哥,双贴的没看过啊,我爷搜过,都没看到有人弄过双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双贴的没看过啊,我爷搜过,都没看到有人弄过双贴的!

这个主控和闪存组合,只要开卡软件能支持,它就能12345678贴,知道了吧,跟几贴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控和闪存组合,只要开卡软件能支持,它就能12345678贴,知道了吧,跟几贴没关系 ...

有没有成功的例子或者大神发过的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成功的例子或者大神发过的帖!

你要是想问跳线就直接说,不用纠结什么单贴双贴,我明确告诉你58XT肯定是支持这个160G双贴的,论坛里面有人卖过,59xt2肯定可以双贴因为我在闲鱼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想问跳线就直接说,不用纠结什么单贴双贴,我明确告诉你58XT肯定是支持这个160G双贴的,论坛里面有 ...

怎么跳线呢?要跳那几组?开卡需要设置些什么?还有15139-160g有些是带锁的,怎么区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跳线呢?要跳那几组?开卡需要设置些什么?还有15139-160g有些是带锁的,怎么区分? ...

58XT双贴短2 4其它摘掉,短R23 如果报错的话摘掉,59XT2短2 4 6 8其它摘掉,跳R23如果报错摘掉,VCCQ量一下是不是1v8,不是的话要改RB7B1阻值为RA6的1/2

网友C:
有工具提供一下吗?225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工具提供一下吗?2259

我也想要15139-160G的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