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佳能846彩色墨盒喷嘴破损是什么原因导致破损的?

楼主(2024-04-11):
佳能846彩色墨盒喷嘴破损

佳能846彩色墨盒喷嘴破损
佳能846彩色墨盒喷嘴破损是什么原因导致破损的?由于三色中只有蓝色墨水,其他两个墨水干枯好久了,打印机不识别了,请问为什么会不识别?是不是没墨水从而高温烧坏了墨盒喷嘴或者电路?求解

楼主:
我昨天给这个墨盒钻开3个孔,加墨后,用纸巾按压发现只有蓝色出墨,但是破损的那2个红色和黄色都不出墨,不知道是咋回事?安装上也依然不识别。求解

网友A:
看着像是腐蚀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腐蚀造成的

这是原装墨盒,没有孔 也没加过墨,2年时间原装墨盒也会腐蚀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昨天给这个墨盒钻开3个孔,加墨后,用纸巾按压发现只有蓝色出墨,但是破损的那2个红色和黄色都不出墨,不 ...

这东西容易堵喷头,用酒精泡一下,或去万能宝看看有没有解决堵喷头的,不常用还是不建议买喷墨打印机

网友C:
喷墨的天天用很好,几天不用就容易堵头。
以前的R230,天天用,打了10多公斤墨水,一点事没有,就换了一次搓纸轮。

网友:
计划性报废,厂家就靠卖原装耗材赚钱。

网友:
我对这种墨盒式的打印机有排斥感.原厂连供的除外,还可以

网友:
这个腐蚀原因不清楚,但加墨水进去再用吸墨夹吸出来,能解决大部分堵的问题。时间太久的话先用温水泡泡再用吸墨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容易堵喷头,用酒精泡一下,或去万能宝看看有没有解决堵喷头的,不常用还是不建议买喷墨打印机 ...

不识别该咋办?有没有专门的检测芯片电路是否坏的小工具或者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墨的天天用很好,几天不用就容易堵头。
以前的R230,天天用,打了10多公斤墨水,一点事没有,就换了一次 ...

打了10多公斤墨水,大概得打印多少页A4纸?您看一下打印记录里的打印数量记录

网友:
计划性报废,厂家就靠卖原装耗材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