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斐讯K2电源能不破坏外壳拆开吗,还是只能砸开

楼主(2024-04-11):
用了几年坏了,没电压输出了。四周都是密封的,找不到突破口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只能割开或者砸开了

网友:
小台钳夹底部,壁纸刀割,包起来摔地上都行

网友:
我都是拿个刀放缝隙那,然后拿东西锤刀背,力度自己掌握。

网友:
包上毛巾放到台钳上慢慢加紧听到咔吧松开看看

网友:
只能暴力拆开了

网友:
用G字夹  好使

网友:
从先的尾巴那里入手 外壳很容易开个缝,能不能无损就不好说了大不了上点胶呗

网友:
暴力拆开吧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砸

网友:
这种12V 1.5A的不是什么金贵电源, 随便搞吧, 发财电容修复成功就是赚

网友:
刀片加热后割开

网友:
个人觉得,拿个小绿毛巾,包好,摔地上摔几次就能打开,据说还是无损的。

网友:
有台钳的慢慢夹,听到声音就开了。

网友:
用尖嘴钳从出线口塞进去撑开

网友A:
用毛巾包起来,再用锤砸几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毛巾包起来,再用锤砸几下就好了

砸过好几个,无损

网友:
放冰箱冻,再毛巾包上摔

网友:
台虎钳就可以,不过也是基本会有损拆开。

网友:
用刀片对准缝隙用榔头敲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