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佳能IP2780清零软件v3.2

楼主(2024-04-11):
佳能IP2780清零进维修模式步骤

1:关闭打印机电源
2:按住进纸键(也就是电源下面那个按键)不松开
然后开电源(按住电源键不松开)
3:然后松开进纸键,连续按5下进纸键,然后松开电源键
4:机器开始运行,等待电源灯停止闪烁,电源灯变绿
5:打开软件,直接点击Main 这一项后面的set,,上下2个都可以,机器运行一会,自动会打印一行数据
6:恭喜你,已经完成解码,关闭打印机,重新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2024-07-18):
花了我十块大洋 不过还好 确实好用

网友(2025-07-05):
我的佳能打印机废墨垫更换了,打印机无法工作了,不知道用清零软件能否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