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佳能喷墨打印机TS3380如何拆开清理玻璃下面的灰尘?

楼主(2024-04-11):
佳能喷墨打印机TS3380如何拆开清理扫描玻璃板下面的灰尘?
是里面,由于打印机长期放置在窗台边进去很多灰尘,看着很不爽,想拆开清理一下,求教师傅们了。

网友:
好像是左边面板处有螺丝吧 这个拆机一般看现场 你让我拆我会拆 让我说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拆

网友A:
先把整个扫描平台拆下来,进纸口边上和操作面板下面有螺丝。之后把反面的螺丝拆了,玻璃就可以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整个扫描平台拆下来,进纸口边上和操作面板下面有螺丝。之后把反面的螺丝拆了,玻璃就可以下来了

...

先把整个扫描平台拆下来以后,反过来扫描面板,没看到有螺丝,那玻璃就像粘接上去似的,有点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整个扫描平台拆下来,进纸口边上和操作面板下面有螺丝。之后把反面的螺丝拆了,玻璃就可以下来了

...

老师能不能做个拆解安装教程?就是关于这个机子的清理灰尘的方法步骤,期待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