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从骑车需要个车灯,折腾到要做个ina226库仑计

楼主(2024-04-11):
爱好骑行好多年了,前2年隔壁论坛捡垃圾买了几个6元的车灯(T2*3灯珠),又从垃圾箱里找了12个26650的磷酸铁锂,4并3串,组了个小电池组。又简单改了个充电器(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8621),用着感觉很不错。用了段时间,发现电池组没个电量显示,实在太不方便了,每次骑车,都搞不清楚电池组还能用多久,需不需要充电。本想着简单点搞个电压表就可以,不过这些旧电池实在不给力,虚得很,单纯用电压根本没法确定容量情况。正好以前隔壁老王那囤了些小巧的9632的有点复古味道的LCD,那就干脆再折腾个简易小巧的库仑计吧。

老王家的复古ETC9632无背光LCD液晶屏

选择比较成熟简单的ina226+库存的stc8h3k64s2单片机,省去价格贵又复杂的电流采样放大运放,也避免直接用单片机12位ADC的不精确。电路也可以非常的简洁,HT7533降压(本来用am1117降压,结果静态电流达8ma,完全不能用在电池供电不断电场景下。而ht7533静态电流仅3ua),ina226高边电流采样,单片机读取ina226的电压、电流信息,定时计算充(放)电电量,得出剩余容量。就是没用过ina226不知道精度、线性度、稳定性怎样。

Schematic_PCB_STC8H3K32S2背光LCD电压电流表(INA226-I2C_HT7533)_2024-04-10.png
PCB_PCB_STC8H3K32S2背光LCD电压电流表-copy-copy-copy-copy_2024-04-10 (2).png
用JLC画好电路图和PCB

白嫖下JLC,沉金打样回来,沉了金到底不一样,还是非常漂亮。备好元件(一共也就10来个元件),开干。

接下来就是编写和注入灵魂。

本来的软件逻辑是这样的:
不使用按键,通电后
1.直接设定电池最大容量=0、当前容量=0;
2.如果检测电流,电流正(放电),间隔1秒累积计算使用容量(WH)。当前容量- -,计算%。如果当前容量<0,则当前容量 = 0;最大容量++;剩余容量0%。
3.检测电流,电流负(充电),间隔1秒累积计算使用容量(WH)。当前容量++,计算%。如果当前容量>最大容量,则最大容量=当前容量;剩余容量100%。
4.如果电池因放电自动保护断电,则全部清零。(感觉完全没必要断电保留数据)

接下来就是校准和测试

测试电压:

测试电流:

ina226的精度有点超出我的预期啊,还是很准确的,稳定性和线性也很好,用在一般应用上完全足够了。

next

楼主:
正以为完成调试可以安装时,一测量静态电流,好家伙,5.42ma,一计算,一年时间的话,需要消耗5.42ma*1h*24*365 = 47.304AH,好家伙,6AH的电池包只够1个半月的静态消耗。测试了休眠状态(单片机掉电休眠、关LCD、关ina226)下电流为80ua,则一年时间的话,需要消耗80ua*1h*24*365 =700mAH,完全可以接受。

不休眠的话,5.42ma

休眠模式80ua

那就需要休眠方案,为了能随时了解电量,又加了个TTP223触摸开关模块,很小巧。

休眠方案的软件逻辑:
1.上电休眠,定时器8秒唤醒一次查看电流,同时允许触摸开关唤醒。
2.醒来后,判定是定时器自然醒还是触摸强制醒。自然醒则不亮屏,强制醒则亮屏。检测电流,如果电流>10ma,则取消休眠,如果<10ma,则继续休眠(自然醒立即休眠,强制醒5秒亮屏后休眠)。

做了2个,一个休眠方案,用在电池包上,一个不休眠,用在充电器上。非常实用,再也不用每次骑车都要纠结是不是需要充电。而且这个屏虽然没有背光,但很复古,一眼回到BP机的时代。

整体价格也不贵。
ina226: 1.86元
stc8h3k64s2:1.85元
96*32液晶屏:0.60元
HT7533降压:0.35元
触摸开关模块:0.13元
2512的20毫欧采样电阻  1.00元
整体应该少于10元。

stc8h3k64s2 + ina226  库伦计软件源代码(keil)下载:

stc8h ina226软件.rar

网友:
楼主真的是高手哦!

网友:
ina226是在哪家买的啊

网友A:
看到一个1块2的,销量挺高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7488529027

网友:
这个装电池上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显示的数字  为什么不加小数点?
没有小数点 看起来很别扭,还得换算才能看明白 数值。

网友:
太高端了,整不来

网友:
佩服。我疫情那两年骑了快7000公里了,也没有装灯

网友:
有时间折腾就是好

网友:
勾引我入坑

网友:
库仑计总是没找到一个好用的商品级的,而且价格都贵的很

网友:
看上去好复杂

网友:
学习了 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高手做个灯都是那么的复杂

网友:
很棒,用了很少的元件做出了高精度的库仑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个1块2的,销量挺高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7488529027 ...

这个ina226感觉1元多的确实好像不是太靠谱。我买了3个,一个读不出来,一个只能低边采样(用到充电器上),只有一个是正常的,最后用在电池包上。
下次买几个3元多的试试看。

楼主:
其实算是很简单的了。就是单片机+ina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