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淘宝的原装黑金刚电解电容是真的吗?

楼主(2024-04-11):
淘宝的原装黑金刚电解电容是真的吗?

网友:
有一些是真的

网友:
鱼龙混杂,很难找

网友:
大部分是高仿的

网友:
真真假假的。

楼主:
不知在那家店能买到真货,有知道的坛友请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靠运气,假货太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在那家店能买到真货,有知道的坛友请告知一下 谢谢

先说干嘛用的,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干嘛用的,然后。。。

横河電機 2554 便攜式直流標準電壓電流源 换电容

网友:
我都是买的拆机的便宜货,假货概率小一些。

网友:
现在想买个真货也太难了。

网友:
淘宝这个店铺可以去看下,也是之前坛友推荐收藏的。

网友:
前几天我的胆机一个声道出现噪声,查出来是旁路电容坏了,换了一个拆机的松下68UF/450V好了,想着机子用来十几年了,想把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换了,前几天淘宝下单买了两个尼吉康220UF/550V的电容,用来换以前的天和,没想到换上去两个声道都出现噪声,换回原来的老天和就好了,没有出现噪声。在淘宝上买的两个应该是有问题的。现在买正品真的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河電機 2554 便攜式直流標準電壓電流源 换电容

这种东西有必要黑金刚?国产艾华一样用

网友:
淘宝上不能说全假也有真的,但是要价格,一般价格高的假的少,一等价钱一等货

网友:
看运气,有些是真的

网友(2024-11-01):
基本是假的吧,买过电容随便给你翻新套不同的套子

网友:
假货宝上真货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