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不是背光!想不到的罕见故障点:拆修一个半边屏幕暗的三星60寸液晶电视

楼主(2024-04-11):
一台几年前比较高端的三星超薄3D液晶电视出现左半边屏幕亮度很暗的故障,而且暗的部分平滑渐进过渡并没有明显的硬分界:

因为变暗的部分没有明显的硬分界,这种故障一般是部分背光灯条的问题而不是屏或者逻辑驱动板坏了,通常很好修,换掉LED灯条或者LED的驱动就行。

于是开拆,这个电视当年是高端产品,无线智能,超薄设计,支持3D视频,而且有摄像头支持身体动作控制,所以其外壳做工也比较好,镀铬金属边框,金属背壳:

先把底座拆掉:

后部外壳是一个金属板,做工用料比塑料好:

把金属板后盖拆掉,整机一共三块电路板,从左到右是主控板、逻辑板和电源背光驱动板,还有一圈塑料的背板:

这是电源板:

逻辑板在屏蔽罩下面:

主控板:

塑料背板下面有指示灯,把插头拆掉:

塑料背板上部则有检测人体手势的智能摄像头和3D眼镜的传感器,拆掉它们的插头和排线:

拆掉塑料背板后:

两侧的音箱,拆掉:

把四边镀铬的金属边框拆掉,松开螺丝轻轻撬开即可:

逻辑板上面还有很厚的屏蔽钢板,拆掉:

逻辑板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是3D电视的原因他的逻辑板特别复杂,上面有很多芯片甚至还有一颗CPU那样金属盖封装的芯片:

液晶屏的驱动都在屏幕下部,有钢板保护,拆掉:

拆完液晶保护板,软排线上的驱动“耳朵”都露出来了:

逻辑板到液晶屏一共有4条排线而不是一般的两条,拆掉:

然后把屏幕翻过来,在正面继续拆:

液晶屏的金属边框是在侧面用螺丝固定的:

拆掉边框的液晶屏:

把液晶驱动“耳朵”软排线用胶带粘到屏幕正面,然后用两个真空吸盘取下液晶板:

剩下的就是背光了:

背光最上面是几层软均光膜,卷在一起取下,以免弄错顺序:

然后还有一块硬质扩散均光板,这是超薄侧背光结构所特有的:

取下四周的塑料支撑框架,液晶屏就是放在塑料支架上面的:

现在可以把硬质均光板取下了:

到这里就全拆光,只剩背光钢框架,貌似不锈钢板或者表面镀镍钢板材质也比较好:

背光灯条则在两侧,超薄屏都是这种设计:

拆下背光条之前先临时接上电源试试,结果两侧的灯条全都是好的

拆下灯条检查也没发现异常:

背光是好的。。。。。。故障不在背光,那为什么屏幕半边暗呢?

背光没事儿,只好重新装回均光板,测试发现背光确实没有问题,背光很均匀(黑条是相机快门造成的):

半边屏幕暗一般都会判断为很典型的背光故障,然而背光确是好的没问题,维修陷入了僵局。逻辑板故障也没见过造成这样半边屏不均匀变暗的,难道是屏坏了????

重新检查屏幕相关的地方,经过仔细检查发现了左侧(从后面看是右侧)的一条排线上好像有黑色的斑点:

放大看看,果然有多处黑斑如照片中画圈的地方所示:

液晶屏上对应的软排线插座上也有黑色的斑点:

用放大镜仔细看,黑斑周围的塑料没有受热变形的痕迹,不像是烧黑的,有可能是受潮发霉所致。

用酒精清洗干净排线和插座上的黑斑:

重新组装回去:

试机,左边屏幕暗的问题已经完全修复!

接上永远“下周回国”的假药停几年前早就没有信号和服务的机顶盒试试高清外接信号,也显示完美的图像,至此这个看起来是典型的背光损坏的故障实际上却是罕见的由软排线发霉而导致的奇怪的故障维修完成,实际维修物料成本0元:

逻辑板上有多个亮度参考电压送给液晶屏上的驱动电路,如果排线发霉等原因导致接触电阻增大就有可能改变那些参考电压值,从而影响液晶上一些区域的显示的亮度。

网友:
60寸的屏拆起来风险比较大,一不小心就搞破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要是我就直接宣判死刑了!

网友A:
这贴告诉我们一定先检查排线

网友:
这要是让售后搞,估计得换屏

网友:
有了新的思路有些隐形故障更难判断。

网友:
看来以后还是要先易后难,这东西风险太大了,之前换过32寸的,没有专用吸盘架,回装时没放到位,玻璃面板压碎了个脚,立马冷汗都出来了,都想到花屏的画面了,结果装上还没事,立马感谢了一下老天爷

网友:
拆液晶屏风险是最大的,楼主给后边的人提供了维修思路

网友:
人工成本很贵

网友:
楼主在什么地方, 电视工作是很热的,怎么还会发霉.

我有一台电视几年没用了, 看来得不时开机烧一烧.

网友:
所以说先不要急着换背光,先清洁排线试机再说。

网友:
拆开屏没搞破,就冲这一点,给个大大的赞

网友:
第一次见

话说这三星也不咋地,这地方也能霉

网友B:
没想到排线会发霉呢,太罕见了

网友:
艺高人胆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排线会发霉呢,太罕见了

是啊,我也是头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贴告诉我们一定先检查排线

此言不虚,为你点赞

网友:
这么奇怪的故障,关键黑色还是均匀过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