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所谓的5V102智能UPS不间断电源

楼主(2024-04-11):
捡了个智能UPS不间断电源,看参数还挺高,充电电压5V 1A~2A,放电电压5V 1A~2A,里边有什么神奇的结构吗

先插上电,指示灯亮,micro usb有输出,但是拔掉市电马上就不输出了

拆也简单暴力,沿结合缝撬开,里边结构挺简单,市电转5V电源板、18650锂电池、充电宝小板,原来这个是个开关电源+充电宝的组合,内部空间挺大,能做更大容量的版本才对

充电宝小板翻过来看看主控,华芯邦的HT4928S

下边的官网的芯片介绍,这5V 2A输出大有水分

网友A:
电池换了就复活了

网友B:
这个芯片能边充边放?

网友:
现在很少停电,用不到了。

网友:
手边有个19v的,那位置晚上断电, 电池已经饿死很久了,印象中没坚持三个月就充不进电了

网友:
就是一手机充电宝啊,我还以为是服务器用的UP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了就复活了

刚才测了一下,电池有电,但是无输出,应该是充电宝板坏了

网友:
高大上的东东!

网友C:
这电源最成功的设计就是那个标签.

网友:
这也太糊弄了

网友:
原来是充电宝方案,芯片集成二极管路径,可以边充边用。

网友:
好简单,估计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一节电池的容量,能坚持多久

网友D:
输入5V,输出5V?这就是智能UPS?难道不就是充电宝?

网友E:
电池太小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太小了,,谢谢分享

外壳受限,另外,自己放个充电宝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5V,输出5V?这就是智能UPS?难道不就是充电宝?

也算是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最成功的设计就是那个标签.

同感,刚拿到手,我以为内部会有个复杂的PC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能边充边放?

看最后一张图,这个充电宝板的输入输出同口
但是,我觉得这个输入/输出切换需要时间,摄像头大概率会断电重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