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乔立7600拆解,溢价有点高

楼主(2024-04-11):
这东西,就是太小众了,溢价才这么哈高,根本就不值这个价,但是1000以下的做的和玩具一样,根本用不了。购买的时候可以做个参考,网上这个拆机很少。

网友A:
楼主请问怎么个拆机步骤?我也有一台,准备拆了保养保养

网友B:
这是个啥?搅拌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啥?搅拌机?

打孔的 钻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孔的 钻台吧,

皮带轮下keep clean贴纸,图片是奶油搅拌机。网上看台钻多数是金属外壳。

网友:
用科麦斯电磨改装一下就是搅拌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怎么个拆机步骤?我也有一台,准备拆了保养保养

它的结构是搅拌头那一面有一个塑料盖板,上面有一个塑料壳子(就是方型的外壳),这两个盖子把中间的钢板夹了起来,先拆搅拌头那边的下盖,下盖上面有四个小堵盖(不好发现是个堵盖,看起来就是小圆圈),把堵盖翘下,里面有螺丝,拆了就行。我是把堵盖中间钻小孔,然后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怎么个拆机步骤?我也有一台,准备拆了保养保养

搅拌头也是有个堵盖

网友:
拆这玩意的还真少见,我的是7500,非常好用,非常重据说有40斤,拆了评价一下啊,齿轮怎么样电机怎么样?皮带那里容易坏不?

网友D:
7500这样,差别怎么这么大

网友(2025-03-07):
引用 网友D:
7500这样,差别怎么这么大

乔立7500耐用吗?准备入手一台·摆脱手揉面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