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朗科掉盘,请教NTEF01TY3E11G9是什么颗粒, 2263XT主控

楼主(2024-04-11):
试了几个开卡工具都不行,请问是否可以换颗粒4贴直接开卡的方案,第一次尝试自己开卡

补充内容 (2024-4-24 19:36):
已解决,颗粒为长江,朗科官网就有2263xt开卡工具

网友:
什么颗粒?读出ID反查吧

网友A:
用63XT的工具读出颗粒ID然后flashmaster反查吧

网友B:
63xt也能开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63xt也能开卡了吗

早就可以了,固件还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3XT的工具读出颗粒ID然后flashmaster反查吧

谢谢,是长江的,中午跑完rdt,回家开卡试试。

网友C:
https://mpbox.sakuracg.com这里去看看有没有你要的工具

网友:
同款只不过我的是128gb 一颗闪存芯片。 目前测试了一二十款工具还是没固件。再不行准备返厂了

网友D:
有工具麻烦分享一下。挺急的

网友:
长江的,开过,颗粒体质一般。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mpbox.sakuracg.com这里去看看有没有你要的工具

找了一个能用,后来发现朗科官网竟然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工具麻烦分享一下。挺急的

朗科官网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