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明纬36v开关电源S-350-36

楼主(2024-04-11):
随拍一下,已经吃灰n久了,今天打开看看,有个358芯片 还有个7812ic这两个干啥,36v有啥用

网友:
风扇应该是温控的,LM358应该接了NTC,7812估计是给风扇供电的。

网友:
值得折腾,中规中矩的电源。

网友:
我还有个600-24的闲置

网友A:
电源还行,然后,继续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还行,然后,继续吃灰?

好像大电容还是丰滨的,继续吃灰吧,总有一天把它用了

网友:
7812给风扇供电358控制风扇,这么高电压,改成可调吧,然后再放那吃灰

网友:
这款不可调吗?可调的话可玩性就高了。

网友:
电源挺好啊,想法利用上

网友:
质量没问题,留着吧

网友:
做工还挺好的  不错

网友:
这种铝壳的明纬,有两三个12V的,做发光字用的

网友:
哇,好多铜,可以卖不少钱呢

网友B:
现在电源众多,都不知道该拿来做什么。目前我在寻找一款宽电压输出的可调恒流恒压电源,这可能会牵涉到重新缠绕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源众多,都不知道该拿来做什么。目前我在寻找一款宽电压输出的可调恒流恒压电源,这可能会牵涉到重新 ...

我这个你看得起不嘛?

网友:
电源看着蛮干净的,没有吃多少灰。

网友:
拆机专家123
看得起啊!但我拿来一时也没用处,也只能吃灰。市面上有0--120V可调方案,是如何做到的?这与变压器占空比有关吧

网友:
改啊!这么好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