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都是套路,1.8元的神鱼98800W红外感应头灯拆机

楼主(2024-04-12):
前两天在咱论坛数码值得买版块看到的头灯,到手1.8元,可以用签到红包,但我的签到红包有5元的门槛,所以没法用红包。昨天坛友@solarshen666 先收到了头灯,也有拆机贴,地址在这里:拆一款 0 元购的小头灯!!!,坛友solarshen666买的时候可以用红包,所以可以0元到手

我的订单买的是无感应的款式,也就是最便宜的那款,其它有感应的和所谓续航更长的款式就贵了很多(价格是无感应款式的3倍)

内容包括:头灯、头带、充电线和合格证

订单是无感应的款式,实际发来的还是有感应的,卖家这么做的套路就是让买家多花钱买更贵的款式,而买了最便宜的款式之后,卖家发啥那就是他们自己说了算。话说头灯的制造,多开一套模具,多画一版PCBA,多一种主控,再贴成不同的板子,这都是成本。所以无论你买哪款,卖家发的很可能都是同一种玩意

充电口是type-C的,与时俱进,好评

左边是正常模式的开关,右边是感应模式的开关,都是高亮、中亮和低亮三档,循环档。

99800W……卖家的擦边球。有人问,那就是型号,不是功率哦,亲,额定功率5W,相信了你就输了……

头灯支持小幅度的俯仰,以便调整照射角度

拆下这两颗螺丝就能打开

内置一颗14500,电池重量比较轻,容量估摸着也就300mAh左右,不能再多了

拆板子之前,最好先把C口的防尘盖抠开,轻轻推一下C口,PCBA就出来了

塑料的灯杯

左边黑的是红外接收管,右边透明的是红外发射管,左边SOT23-5是充电IC,型号是CSM的4064,右边无字的SOP8是调光+感应控制IC,右上角还有一颗MMBT3904的三极管,用来驱动LED。板子总体还行吧,除了没有过放保护IC,其它的都有了,至少不是那种无良商家用的二极管降压给电池充电

CSM4064的规格书没找到,找了一份芯联的4064规格书,这东西大同小异,区别就是充电电流不一样,不同厂家的4064的充电电流一般在400~800mA这个区间里

灯珠特写,国产的不知道谁家的便宜灯珠

厂家给电池焊接的导线实在是随意,大概是库里有啥线就用啥线,产线的工人也是随便焊的,负极用了红线,正极用了蓝线。谁拿到手之后换电池,如果正负极接反了,真得感谢厂家八辈祖宗啊

头灯上电之后电流有几百和uA,持续几秒之后,静态电流归零,电流太小了,136B+测不出来

高亮档功率大约1.35W

中亮档大约0.68W

低亮档大约0.35W

感应模式待机电流32mA,如果长时间不用建议退出感应模式,以节省电力

头灯充电口是Type-C,但仅支持AC线充电,不支持CC线充电,图里的CC1和CC2引脚是悬空的,还是自己加上下拉电阻吧,不能用CC线总感觉怪怪的

跳线找了30AWG的单芯镀锡铜线

CC1和CC2的引脚是又小又短,平时用的T12-B太粗了,没法焊,只能换成T12-BL的头子来焊,焊锡丝用的是0.3mm的有铅

CC引脚短小,然后引脚下面还没焊盘,只好先上松香水,然后再一点点焊上,焊完了弄得板子比较脏,反正藏在壳子里眼不见心不烦。CC 5.1K的下拉电阻焊接到任意一处的GND就行,板子上自己找合适的GND焊盘,然后想办法焊上就行了。我这一颗焊在C口外壳上,另一颗焊在4064的2脚和C1相连的焊盘上(红外接收管碍事,又懒得拆,不方便焊到C口另一侧的外壳上),大家不一定非得照抄我的,自己怎么得劲就怎么焊

测试,PD充电头+CC线充电正常

AC线充电也正常,充电电流最大有400多mA

头灯整好了,总体来说1.8元不亏,以后半夜起来吃人参果的时候就不用摸黑吃了

EOF

网友:
一直都是这种套路,都老招数了。

网友:
都是千年的老狐狸

网友:
贴片电阻焊到下图中位置是否可行呢

网友:
我真想找个锤子

网友:
这价格还换啥电池,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人参果可以有

网友:
各行各业 都要生存  啊

网友:
这价格还要啥自行车,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
不喜欢感应式,不喜欢内置电池

网友:
果子没吃完,灯熄了

网友:
测的真详细,头灯用处不大

网友:
这么便宜,玩啥自行车

网友:
这价格还要啥自行车,多谢分享

网友:
现在的商家,套路很多的,就看你上不上当。

网友:
这价格就这样

网友:
循环经济去库存。感觉感应款更适合 “后半夜起来吃人参果”

网友:
我在网上买过头灯,吹的是天花乱坠,什么电源管理芯片,结果,回来一看,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开关,一个锂电池,连放电保护也没有,只有外置充电器是双灯的,真是吹破天的网购。

网友:
意义不大,这东西会更快成电子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