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这种液晶挂钟能否把默认日期改为时间显示?

楼主(2024-04-12):
2024年4月12日 上午

从这种表中拆出来的

字符大小不错,显示清楚

这是调节按钮,能进行年份,日期,时间的调整,但调完后默认显示的是日期,能否通过线路上的改造,比如某个脚接地或接高电平实现默认显示的是时间,那样就可以再利用了

============
下午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我拆开了,估计改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调整到显示时间时不松开按钮会怎样?

网友:
不能,这个显示日期位置是固定的。

网友:
拆开看看吧,一陀牛屎
正常就是显示日期的,这么小的屏幕来看时间,当指针是摆设吗

网友:
那你要改单片机

网友:
不能,因为它设计的初衷就是做一个万年历的功能。

网友:
这不是个段码屏麽

网友:
继续拆啊,看看内部啥东西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改单片机程序

网友:
需要改单片机的程序

网友:
这个应该改不了

网友:
应该改不了

网友:
调的时候有时间显示不,我记得坛子里有人改过,就是短接某个触点,默认就显示时间了。

网友:
日期位置是固定的,不能换

网友:
是想擦除重写牛屎内的程序么

网友A:
看了下我的Timess电波钟,也是只能短暂显示时间,几秒钟后就跳到日期。

网友:
可以的,本身是个时钟,拆开看下应该有有两个测试点,短路或加个开关,电压低随便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我的Timess电波钟,也是只能短暂显示时间,几秒钟后就跳到日期。

就是类似的表上拆下来的

网友:
这种默认的显示就是电子万年历,要改显示估计得有原理图或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