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清洗一个原装松下遥控器A75C2665,不知道为什么这货反应特慢,按下去....

楼主(2024-04-12):
松下遥控器A75C2665,不知道为什么这货反应特慢,按下去2秒才能看到光,上机也是,最后还是换了一个万能遥控器,比这个原装的好用

网友:
莫不是哪个电容坏了啊

网友:
用酒精清洗一下电路板,这货看着不像是原装的,那时候原装货很少有牛屎芯片!

网友:
难道是电容漏电

网友:
我有台松下空调,按遥控器都延时慢半拍,郁闷。。。

网友:
坐等高手解惑

网友:
遥控器用的时间够 长的

网友:
这是电路板电极氧化 还有按键导电橡胶老化了

网友:
原装遥控竟然是牛屎?东之尼代工的,不知道是不是珠海东之尼,这厂专门生产遥控器的。

网友:
这做工,太山上了,晕

网友:
背面那个电解电容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似乎这种情况较少,遥控器的屏幕是最容易老化的

网友:
我家的还在用

网友:
第一次看到原装空调遥控器里面是牛屎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