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ERICKHILL ET-301温湿度传感器重刷固件,可接入米家

楼主(2024-04-12):
逛淘宝发现9.9元的ERICKHILL蓝牙温湿度计,可接入某鸦的智能生活APP。这个价格还是挺香的

接入APP,能实现本地的温湿度查看,要远程查看据说要某鸦的蓝牙网关

拆机是必须的

正反面,IO口都有引出

主控是泰凌微的TLSR8250 F512ET32

传感器是SHT40

一看是泰凌微的主控,这不和某米的好多传感器差不多吗?
之前发现俄罗斯有个大神专门为某米重制固件
https://github.com/pvvx/ATC_MiThermometer
于是冒出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把它重刷固件让他支持米家。又是查数据手册,又是万用表。
终于找到,不用大改硬件的对应方案
https://pvvx.github.io/CGDK2/

青萍蓝牙温湿度计lite版

它的传感器也是SHT40,就算按键开关不一样,不过这个好说,飞跟线就好了

这个芯片还是挺方便的,可以用网页选择用USB的方式刷固件
https://pvvx.github.io/ATC_MiThermometer/USBCOMFlashTx.html
注意,刷的时候看下上图的说明文字,可能要选择激活或者复位
固件下载地址
https://pvvx.github.io/CGPR1/img/Original_OTA_CGDK2_v1.1.1_0223.bin

飞线

刷完固件,飞好线就完成了,这个就变成个无屏的青萍温湿度计了。

这个固件还可以接入青萍的APP,实现15分钟的记录,但两个APP不能同时接入

一般情况,在配网前先要重置一下硬件,按官方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
折腾乐趣无穷

网友:
之前49还是59买了三个米家的温度计,不知道去哪里了,不玩了

网友:
技术不 错,接入APP使用方 便

网友A:
刷完可以接入小米的蓝牙网关吗

网友:
不错,之前买小米都是20不到,这个便宜一半

网友B:
有没有办法让它支持0度以下,一直想弄个蓝牙温度计放窗外,这样查看比较方便,但是米家都不支持0度以下

网友:
这技术 高手啊

网友C:
感觉也就碰上了,有一些可以通用。

网友D:
楼主能PM个购买地址吗?? 这玩意刚需!

网友:
这个东西好啊
感谢楼主分享哈
没屏幕 应该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完可以接入小米的蓝牙网关吗

可以接入米家网关或青萍网关的,没有网关也可以直连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办法让它支持0度以下,一直想弄个蓝牙温度计放窗外,这样查看比较方便,但是米家都不支持0度以下 ...

要看设备参数,在米家的产品百科里是可以看到的。米家是有支持-9.9度的,这款理论技术参数和固件是支持的。我没有条件没有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也就碰上了,有一些可以通用。

大部分便宜的温湿度传感器,无线开关都是这个芯片方案。已经验证过8250/8251/8253/8258/8359这些芯片固件都通用,只要IO支持是可以的。还要解决配对认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PM个购买地址吗?? 这玩意刚需!

按图某宝去搜一下吧,一定可以搜到的

网友:
404
File not found

The site configured at this address does not contain the requested f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图某宝去搜一下吧,一定可以搜到的

已经找到了,不过几家应该都是一家,要运费,算下来不太划算了。

网友:
这个很实用,值得折腾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运费劝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