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为什么大部分都是交流?

楼主(2024-04-12):
感觉应该直流更合适,为什么淘宝上大部分都是交流电控制?

网友:
220v,380v用的多

网友A:
他说的好像是控制线圈电压吧?那个好像就是一个电磁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好像是控制线圈电压吧?那个好像就是一个电磁铁。

接触器大都用于工业大负载场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触器大都用于工业大负载场合。

楼主问的是为什么用交流控制交流,而不是用直流控制交流?
从电磁线圈原理来说,似乎是直流更合适。

网友:
你看下直流继电器,你想要的规格基本上都是有的。

网友:
最重要的:简单可靠啊。
接触器一般都是走大电流,因此需要的“驱动”功率比较大,工业控制里面,交流电源获得起来是最简单方便的,并且功率足够可靠驱动接触器。
还有一点是直流电源一般都是控制电路,功率比较小,如果用直流去驱动一个大接触器,接触器动作时产生的尖峰可能对控制电路产生干扰。
在实际应用中,像PLC、控制仪等小功率设备,会通过中间继电器隔离一下再控制接触器,对于一些大型接触器,还有用小型接触器去控制的。

网友:
交流控制方便啊,直流还得增加整流电路,故障几率也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是为什么用交流控制交流,而不是用直流控制交流?
从电磁线圈原理来说,似乎是直流更合适。 ...

工业场合交流电是现成的干吗费道环节变直流。

网友:
交流接触器你用直流控制也可以。

网友:
有种汽车电池放电测试仪不就是直流吗,几百安的电流,12v供电

网友:
      交流接触器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同样的静态有功,可以允许更大的开断距离,这对灭弧很有好处

网友:
因为大部分都是交流电

网友:
交流接触器直流接触器只是线圈工作电源不一样,根据电路系统按需选择。

网友:
成本,可靠性,抗干扰,历史原因等各种因素吧。

网友:
接触器用交流电磁铁比直流电磁铁制造容易成本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