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大家都去4s店换三滤,还是自己动手?

楼主(2024-04-12):
简单的换三滤,去4s店太麻烦,每次都要花2个小时左右,想想也简单,自己动手应该也不难。

网友:
出了质保期后不只保养,维修也自己动手。

网友:
我也想自己换  不知道怎么钻车底啊

网友:
空滤、空调滤芯一直是自己换。自从看到论坛自己换机油的帖子后,最近也自己换机油、机滤了。

网友:
当然是自己换了啊

网友A:
出了保,不仅保养自己干,故障灯亮也自己干

网友:
空调滤自己换了

网友:
空调滤空气滤自己换,机油那个我不行.就近找途虎

网友:
我一般找个干净的地方千斤顶起,垫砖,然后爬车底拧螺丝换油。话说年数长的车貌似2-3年一换也没咋样,当然跑的里程数确实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了保,不仅保养自己干,故障灯亮也自己干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空调空气滤芯简单,自己动手就行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而且有工具的话,各种滤都可以自己换。
太复杂的操作,建议还是花钱找汽修店干吧。毕竟有些操作需要专用工具,买工具的钱也不少。

网友:
不去4S,也不自己动手,为啥不能汽修店?

网友:
让公司旁边的京东养车或者天猫养车

网友:
自己换空调、进气滤芯,机油滤芯外面小保养再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简单的维修都是自己搞定

网友:
机油机滤空气滤,变速箱油刹车油,冷却液正时带全都自己换,省得 工时费买工具绰绰有余

网友:
就看在不在保?!!!

网友:
过保都自已换。

网友:
自己动手十多年了,不想钻车底就用抽油泵,简单的维修都是自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