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viewsonic显示器这是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2024-04-12):
家里的显示器,好多年了,最近右上角显示如图,请问是什么原因。能修吗?

网友:
准备钱买新的。

网友:
漏液了,准备换新...

网友:
现在显示器都很便宜了

网友:
没得救,换新的吧

网友:
面板老化了,恢复不了的,不在意的话可以用到坏,在意的话,换掉。

网友:
很多年了,出点问题也正常,该换了

网友:
感觉像面板漏液,你把显示器拆开,看看面板型号,上某宝淘一个二手面板回来换上就行了。俺前段时间换了一个22寸的群创面板花了两百多(不用焊接,都是接插件,更换也就十分钟以内的事情。不含拆装外壳的时间)

网友:
应该漏液了,摸一下看看是不是温度比其他地方高,高的话就漏夜了

网友:
液晶面板这样没得修吧,考虑换新

网友:
液晶挂了,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