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搓一台点焊机,高手们看一看设计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4-04-12):
900E魔改变压器初级线圈(线径1.8铜线)4KW功率,加次级60平方铜排全铜排连接。内置风扇
4层0.1纯镍一半电流就可以焊透,2个周波

楼主:
大神们指点一下,设计完之后所有显示都正常,调节最小20毫秒时间,电流60A。焊接4mm镍片瞬间烧红焊透,已经调到最小了,电焊笔也打磨光滑干净了,还是不行,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呢

网友:
原则上来说用1.8初级次级最好在3圈,3V左右最好。你用1.8初级,次级5V电压偏大的可能性较大,工业中使用一般也就2v左右

网友A:
我有个问题,就是穿铜排是要割开硅钢片再焊接回去,原本硅钢片隔断涡流发热的效果就没有了,变压器会不会发热很高?

网友:
你这太牛了,居然是上的铜排,怎么穿进去的

网友:
厉害用铜排了,等楼主的成品效果。

网友B:
铜排是怎么穿进去的?

网友:
搞这么大?厉害!我那个只是充电宝大小,焊接锂电池镍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排是怎么穿进去的?

割开了然后重新焊的吧

网友:
我那个什么控制板没上 就一12v继电器控制220v通断 时间全靠手控 焊的好不好全看运气 有时候点的很牢固 有时候一扯就掉

网友:
换那种40A的控制板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这变压器成本就老高了吧,比电容点焊机耐造

网友:
目测初级100圈左右 输出5圈空载10v 有点太残暴了

网友(2024-07-15):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问题,就是穿铜排是要割开硅钢片再焊接回去,原本硅钢片隔断涡流发热的效果就没有了,变压器会不会发 ...

点焊机工作是瞬间工作,平时不焊接的时候变压器是不工作的,只有点焊的一瞬间工作,我做的点焊机做两组20v电池组变压器和焊笔线还是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