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EZ7421/7521原配EZ0L21 充电器维修,请大神帮忙指点

楼主(2024-04-12):
EZ7421/7521原配EZ0L21 8.4v 充电器误插220坏了,换了前端滤波电容,能通电,但是后级电容输出电压不稳定,有跳变,而且输出电压有些高,请问是不是单片机的问题?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你得发个图出来啊,而且插错电源不只坏电容这么简单啊

网友:
触及我知识盲区了。直接保留接口,换个充电板更便宜简单,还不用关心220V的事了,
这玩意好像有教程改220v的,早改不就完事了
电子电路非专业人士不去踩坑比较好,,自学只要会焊个电线换个电容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