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解压!清理修复剪线凯酷84机械键盘,全拆清洗换轴调大键

楼主(2024-04-12):
咸鱼捡漏29元收了两把帽全凯酷84键盘,当然灰大和磨损是必然的。

这是其中一把:

凯酷84整把键盘没有螺丝,撬开卡扣即可打开:

红色PCB,做工还是不错的:

背面细看同样有进水痕迹,好在没有发霉锈蚀:

板上丝印着2014年,已经10年前了,逝者如斯夫:

明显的泡水痕迹:

把残留线头改成C口,插线测试,杀马特的混光效果:

两颗按键不触发:

短接轴脚,顺利触发,看来是轴体本身的问题:

键帽拆掉去清洗:

准备拆灯拆轴。拆这种直插灯的键盘真是麻烦,一个按键就是4个焊点,水磨工夫:

打开抖音,伴舞助兴,开工:

本来想省点事,直接用烙铁化锡之后把直插灯顶出来,没想到灯脚都有折弯,只能老老实实吸锡:

灯和轴体都拆掉了,灰好大:

进水痕迹:

拆下来的轴体,全部扔掉:

看PCB走线,跟现在横平竖直宽窄一致的方式完全不通,弯弯曲曲有粗有细:

定位板清洗之后装回:

K黄轴上场,老演员了:

大键位置先做处理,贴上特氟龙胶带:

装好润过的卫星轴:

准备上轴:

换一套键帽,特殊高度的即可键帽只能继续用之前的:

改过的C口:

键盘清理工具全家福:

网友:
这维修成本不低了

网友:
做工还过的去,10 年了

网友:
然后嘞,收起来吃灰,我柜子里放了4把吃灰的,都是这种30块钱两把的货,有青轴光轴茶轴

自用一把就够了

网友A:
¥6+¥10(邮费)收得RK三模圆点不带键帽接收器,自己配上小丑鱼的键帽,真香

PS:实际上这把键盘来的时候目标是拆配件用,之前收了一把RK71三模键盘,偶尔会发生按键抬起操作丢失,表现为按下正常,然后没有抬起的报文导致长按,拆开发现进水腐蚀了,想着蹲个配件键盘换件试试,结果发现接收器通用,配件键盘吊打RK71,整的RK71血亏

网友:
手艺不 错,电烙铁和烙铁架都挺别 致

网友:
这可是个大工程,最后灯没有装吗

网友:
看完后感觉还是买新的好

网友:
这种修复法,成本高啊

网友:
工时太高了

网友:
闲鱼上捡漏过一把金粉的3108,72米,现在正在敲。原主当粉轴卖,让我秒了。 办公还是全键盘好用些。

网友:
拆修这个时间成本大于价值

网友:
好玩啊? 我键盘有3个了

网友:
俺称灰大为脏!

网友:
【2014-02-27】至现在已经过年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0(邮费)收得RK三模圆点不带键帽接收器,自己配上小丑鱼的键帽,真香

PS:实际上这把键盘来的时候 ...

总价¥16也就一份盒饭的钱啦

网友:
拆轴是个大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0(邮费)收得RK三模圆点不带键帽接收器,自己配上小丑鱼的键帽,真香

PS:实际上这把键盘来的时候 ...

这个价真香啊

网友:
是咯,按照市场价来计算,拆轴的人工费至少¥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