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wince导航换安卓大屏,大家怎么看?

楼主(2024-04-12):
原12款高尔夫6十多年了 原车4s是当初加装的wince导航 不支持wifi、无实时路况 打算换9寸安卓大屏 2+32G的自已安装的话才300元不到 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
我换的4+64G的,使用挺流畅的,支持carplay和hicar感觉用着不错!有条件的内存越大越好!

楼主:
买来试了一下 商家发的usb线与大众高尔夫接口不匹配 上午上车测试了一下 熄火拔钥匙关机后居然开不起来了 拔线断电重接也不行 只能退货了

网友A:
安卓导航音质太辣鸡了,直接手机导航不好么

网友:
要是有拆机的原厂大屏.那也不错.说到底.中控用途最广的还是导航啊,只要能更新就好.还有听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卓导航音质太辣鸡了,直接手机导航不好么

有个声响就行了

网友C:
别换杂牌的,你会后悔的。音质好一些就是飞歌,卡仕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换杂牌的,你会后悔的。音质好一些就是飞歌,卡仕达

原车导航是4s加装的 记得好像就是卡仕达的。 安卓那个不行退货了 导航还是用手机吧 正好前两天将无线充移植进出风口支架里了 随时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声响就行了

音响能勉强过得去就行 车子行驶中噪声环境下音质要求不了多少

网友:
2+32G太小了,换大一点的,内存要大,至少4+64G的,你打算要换导航,还要再开几年吧,要换就换个好点的。自己动手也不贵,也可以换个二手的。

网友:
导航车机不如手机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来试了一下 商家发的usb线与大众高尔夫接口不匹配 上午上车测试了一下 熄火拔钥匙关机后居然开不起来了  ...

估计CAN线没接对,另外要加解码器的!

网友E:
当初刚入手辣馒头,就上网买了个安卓大屏,音质相比原厂收音机好许多,3800元
近两年有朋友安装超薄款的,那音质真垃圾,不能比,虽然价钱只是个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CAN线没接对,另外要加解码器的!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不是多功能方向盘的情况下 不需要协议盒解码。 而且完全拔电后应该再连线通电应该是开机的。 商家让换个屏,我没答应、直接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初刚入手辣馒头,就上网买了个安卓大屏,音质相比原厂收音机好许多,3800元
近两年有朋友安装超薄款的, ...

我买的这个也是比较单薄的机身 不像原ce导航一大盒 估计音质肯定不咋地 信号退掉了

网友:
手机导航比任何车机都强

网友F:
我的导航就是WinCE的,凯立德地图,大概有好多年不使用车机导航了,现在导航都是用手机,车机主要是开车时听听音乐。

网友:
换个阿尔派。

网友:
方易通7862S或者7870,或者直接梁山嘟嘟,6+128起步,速度很快,音质也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导航就是WinCE的,凯立德地图,大概有好多年不使用车机导航了,现在导航都是用手机,车机主要是开车时 ...

我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