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两种不同颜色的水管有啥区别

楼主(2024-04-12):
在山脚下看到这两种不同颜色的水管而且看起来都是热熔连接的,阀门开关一端是黑色的另一端是灰色的不知道有啥区别。

网友A:
是不是表明进水和出水的区别?不太清楚

网友:
黑的是PE,灰的是PPR吧

网友B:
都差不多吧!白色的是用的全新料抗压能力强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表明进水和出水的区别?不太清楚

应该不是的,要区分进水和出水可以在上面用油漆喷一个箭头就可以。

网友:
哪个便宜用哪个

网友C:
会不会是两个施工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差不多吧!白色的是用的全新料抗压能力强些吧!

看起来这两种水管都挺厚实的抗压能力应该挺高。

楼主:
这种大口径的水管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两个施工组

这倒是有可能的,也许之前一个施工组预留了一个出水口后来另一个施工组接着施工。

网友D:
黑色的PE管,市政自来水用这个,另一边灰色的是PPR热熔管,一般加装都用这个。两种管子不能熔接!

网友:
黑色应该是PE管   灰色的应该是PPR管  材质不一样  熔接温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色的PE管,市政自来水用这个,另一边灰色的是PPR热熔管,一般加装都用这个。两种管子不能熔接! ...

谢谢解答,原来是这样的呀。

网友E:
权属不一样,黑色的属于自来水公司,白色的属于园林公司的,两个公司分别采购,颜色自然就不一定相同。

网友F:
露天的不能用ppr吧?那也太坑人了。3 5 年就得老化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权属不一样,黑色的属于自来水公司,白色的属于园林公司的,两个公司分别采购,颜色自然就不一定相同。 ...

说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露天的不能用ppr吧?那也太坑人了。3 5 年就得老化更换。

在树林里的太阳应该晒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G:
没区别,黑色pe管,灰色ppr管,两个不能直接连接要过度的,温度不一样,厚度不一样,要转接头,这两个管子都可以用在室外,黑色可以卷起来适合农村大面积拉管,灰色一般家用居多,因为ppr管好热熔些,但白色管不能用于室外容易生藻类

网友:
好像黑色的耐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区别,黑色pe管,灰色ppr管,两个不能直接连接要过度的,温度不一样,厚度不一样,要转接头,这两个管子 ...

谢谢解答,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