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80 RS540马达电机真便宜,再测下转子的绕组电阻,要用PWM调速

楼主(2024-04-12):
又想搞几个小电磨,小电钻

马达还是很便宜的,3-4元一个啊,6V都能很快。
品质都很好,测了下绕组电阻,有的还不到1欧姆,

空载电流很大的,能上2A,其实从品质,效率上看,空载电流大,是很费能源的,并不是好的马达,但个人玩无所谓,

一定要用PWM调速,否则速度降不下来。光调电压,力矩也很低。

网友:
真便宜呀真便宜

网友A:
PWM调速电路发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调速电路发出来啊

直接网上买就行了

网友:
感觉花党买不少花花绿绿的小件,应该花了不少钱

网友B:
我也买了个这种小电钻,不过电机那头那个端盖实在是拆不下来。就两个孔,放上螺丝也拧不动~~不知道是不是灌了胶水。

网友C:
用PWM调速效果一般来说还是不错的,值得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WM调速效果一般来说还是不错的,值得使用

有些电机,空载电流相当大,都没有办法调。PWM给一点点,速度都很快,

其实人家成品的小电磨选的电机就比较合适,,,空载电流不大,力矩还可以,PWM调速控制也合适,可快,可慢。

楼主:
P3高速品牌380电机 5-12V微型直流马达 大扭矩大功率车模电动工具

其实启动电流没有那么大,1-2A都可以

楼主:
RS540高速电机3V6V9V模型电动工具吸尘器动力暴力540马达大功率

网友:
功率最大小可以到多少

网友:
便宜,不过还要做PWM电路,太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个这种小电钻,不过电机那头那个端盖实在是拆不下来。就两个孔,放上螺丝也拧不动~~不知道是不是灌 ...

3绕组2磁极电机,扭力都很小,拧螺丝得买12极绕组,大扭力强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3绕组2磁极电机,扭力都很小,拧螺丝得买12极绕组,大扭力强磁电机。

最近研究了下直流电机,其实有好几个客观参数的,比如额定功率,扭矩,网上商家的不能信

楼主:
RS540  550 555 775 795 390 395等电机实际上功率差别很大 不能简单的听商家价格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