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固态硬盘坏了,怎样把里面资料拷出来

楼主(2024-04-12):
Shinedisk品牌128G固态硬盘,现插上只有盘符,无法打样
请教大家,里面资料有没有办法拷出来
有试过运行CDM没有用,看下大家有什么高招,只求资料拷贝出来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5618-1-1.html

幸好是2258XT,还可以挽救一下,要是别的就直接gg了。

网友B:
我从来不把重要文件放固态上,固态就只是装系统,或者高速缓存。

网友C:
同问,有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5618-1-1.html

幸好是2258XT,还可以挽救一下,要是别的就直接gg了。 ...

非常感谢,抽时间操作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有没有办法

2楼方法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不把重要文件放固态上,固态就只是装系统,或者高速缓存。

也不算多重要,还是有一些有用的,能恢复最好

网友:
坏了就取不出来了,重要数据不要存在固态盘里。
固态盘坏也只能重新开卡挽救盘而已,并不能挽救数据

网友:
固态盘坏,要救数据可能也要碰运气了

网友:
数据恢复的价格可以买好多这个盘了....

网友D:
这个我认识,是 山迪。

还有 山星,

让你买买大品牌,不是让你们买假的大品牌。

网友:
基本没戏了,放弃吧阿祖!~

网友:
没听过的牌子

网友:
固态硬盘不靠谱,不像我家的石头,都可以用几十亿年

网友E:
虽然是假的闪迪,但是估计速度会比真的高一丢丢

网友:
不比机械盘,这种盘一出故障,内部资料难保

网友:
基本上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认识,是 山迪。

还有 山星,

也是现在才知道中文叫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是假的闪迪,但是估计速度会比真的高一丢丢

还有这一说,烂菜叶里还加了肉啊

网友:
这个牌子的固态很是坑爹
之前有个老哥用来做系统盘 经常崩
那时候还是2246xt配的垃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