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到一个电梯按钮,拆给大家看一下

楼主(2024-04-12):
捡到一个电梯按钮,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故障现象是背光灯很暗,估计就是发光管老化了(仔细看了一下,是部分发光管的走线腐蚀了,估计是返潮或者防疫喷洒的消毒液这类,这个按键没有做三防漆这类保护工艺)~~按键功能倒是正常。

我发现一般中间楼层电梯,最容易坏的还是向下的键(中途上楼的还是少得多)哈哈~~

外观看起来很美,实际拆开是一个弹簧压在一个12mm的微动开关上提供整体按键的回弹力,微动开关本身的回弹力太小了,这么大个的键帽,靠微动本身的弹力就不够了,而且这种微动开关,寿命和回弹力是成反比的,回弹力越大,寿命一般越短,可以参见规格书截图。

蓝色键帽,估计还是属于长寿命款的。
这种微动开关,寿命和回弹力是成反比的,回弹力越大,寿命一般越短,可以参见规格书截图。

网友:
这个东西必须寿命长,使用环境非常恶劣。按电梯的时候什么动作行为都有。

网友A:
你捡这个是上还是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捡这个是上还是下

盲文好像一般在下面,我这个是下键。哈哈

网友:
这个都能捡得到

网友:
电梯的上下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盲文好像一般在下面,我这个是下键。哈哈

你这个就是xiajian。。。。

网友:
还有动作力按压的标准,真先进啊,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电梯按键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使用环境非常恶劣

网友:
正常人使用十年无故障,碰一lan人一秒就坏!

网友:
都长铜锈了,这环境、湿度也够差、大的!!

网友:
带盲文的,关键是如何进去!

网友:
商用领域还没民用思路广。。。
民用键盘老早都有用光耦合的检测了。。。

理论上如果商用要应对暴力使用,用红外然后把按钮做结实是合理的。。。
最近那种触摸感应的,有的厂家做了震动或声音,也是个办法,但按理来说并不太可靠。。。

网友:
拆开后怎么看着像核弹发射按钮

网友:
这种按键,要是加上防水+限位(防止太过用力按下),应该能挺很长时间。

网友:
高级点的好像都用鼠标的微动来做,寿命更加长

网友:
这个东西,不用力抠下来,怎么能捡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