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铭鑫GTX1050TI 显卡

楼主(2024-04-12):
接修一块维修铭鑫GTX1050TI 显卡

故障为不认卡

拆开量供电12v--5v--3.3v -- 1.8v--1.35V显存都有
就是无核心NVVDD和pcie0。95V

BIOS刷过

3.3

显存有

1.8有

这个没有
查核心供电芯片

为RT8813DQW

vcc PVCC  /EN  /TON/VREF都有电压,看似正常
UG  PH  LG 间互不短路
但是一旦上电,UG 和PH 就短了,我拆了上官量是正常的
放置一段时间又不短了,已经定了 几颗回来换上看看情况再说

网友:
显卡也修!厉害!

网友:
显卡不好修

网友:
需要复杂的技术才能完成的任务

楼主:
更换RT8813D后全部供电都有了,此卡修复,应该是通病,四张都是一样问题

网友:
显卡维修一般很少看到资料,现在刷BIOS固件最难的就是找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