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捡根铝管DIY一副卷帘用来替换之前的遮光窗帘,只花8个大洋,效果可以吧!

楼主(2024-04-15):
上次花不到5块钱自个装的遮光窗帘: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996-1-1.html
坛友们说有点丑,看在5块钱的份上,本来偶是不打算换的了

结果后来在爸妈家看到一根铝管,有点眼熟,搜了下,原来是根卷帘的上管,找爸妈要了

好吧,既然有了不要钱的上管,那就研究下卷帘是怎么炼成的
上管两头的升降器偶没法DIY了,花5个大洋撸了一套28mm的

安装板可粘可打孔

爸妈家带回的卷帘上管,直径28mm,长1.5米多

卡下升降器厚度,以便上管下料

根据要装的窗户尺寸,上管锯了82cm下来,因为剩下部分还要装阳台侧窗上

装左侧转轴堵头,堵头直径偏小
虽然不影响卡位旋转,但松垮垮的偶不喜欢,就加了片塑料

接下来就是左右墙打孔、装塑料胀塞,装好升降器

放上铝管却发现个意料之中的问题

铝管短了约1cm

没关系,找来泡棉垫先垫上(随后已经改成能承力的塑料板了)

这下管子间隙可以了,不紧不松

再来做窗帘布,还是多年前1个多大洋撸的1米x1.4米的遮光窗帘
之前那幅用到阳台侧窗去,这个就用新的

按尺寸裁好,长度方向多留一点
PS:开始担心裁偏,还好未出现

开始打算用打包的编织带来固定窗帘布,结果半天没找到
突然想起偶撸过板材封边条,这个也是PVC的,强度也很好

可以从中间剪成两条来用,装在上管窗帘布缝里正合适

用订书机把封边条钉在窗帘布边缘
为更结实,偶是多卷了一层订的

然后这样插进卷帘上管的缝里,窗帘布靠窗,而且银色面就朝外了

上管搞定

下轨一般是PVC或铝合金的,但TB上单撸PVC的最便宜的都要6个大洋/米
再次灵机一动,下轨偶就用之前撸的1米铝灯槽,这个才撸成1大洋

锯断装上

塑料透光片把窗帘布卡在铝槽里,相当结实,而且把两端堵头扣上,简直堪称完美
再次佩服一下偶灵活的脑瓜

装上发现上边透光,窗帘盒是不可能装的

偶就把裁剪剩下的窗帘布,剪成这样一条

用双面胶粘在天花板上,效果也不错

展示环节:开窗帘的样子

关窗帘的样子,遮光效果很好

第二天再撸的一套升降器到了
一鼓作气,把阳台侧窗窗帘也装上

难点就是上边空间太小,打孔装升降器比较费力

如法炮制,同样搞定

还好没出现窗帘布歪斜等问题,一次性搞定,还有点意外!

不到8个大洋搞定一个,除了窗帘布偏薄外,卷帘整体效果很不错,收放比之前更方便了
目前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拉珠绳偏长了,难道就直接剪断、打结就可以了么?

网友A:
真不错,省钱不重要,diy才是乐趣,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种窗帘布虽然薄但遮光效果最好,比厚窗帘布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省钱不重要,diy才是乐趣,满满的成就感。

嗯嗯,大多数都是折腾玩的

网友:
元首真是心灵手巧勤俭持家的典范吖

网友:
少花钱多办事儿,好~

网友:
窗帘下轨用LED铝灯槽也是很好的点子了,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哈哈哈,喜欢折腾就折腾了

网友:
这种卷帘窗除了容易坏之外,没有别的毛病

支持楼主,厉害啊

网友:
不错哦,这种材料还是适合卷收窗帘。

网友:
打家具剩下的木板不拿来垫?

网友:
整得不错。
我家窗帘左右拉的,有点占空间,后来捡了一个小孩车的驱动电机,就再驱动轴弄个不锈钢管,双面胶粘上窗帘布,开动电机就卷上去、放下来,平整不占地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楼主厉害。

也是跟TB卖家学的,自个找平替的材料

网友:
那个灯槽撸得真便宜,我看签到里面都要十好几块一米

网友:
一根铝管引发了窗帘改造工程。

网友:
这下用省了一大笔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个看着效果好多了。主要是用到了灵活的脑瓜,心情舒畅了许多。

网友:
能工巧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