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样焊接夹子很容易,但是装不上了

楼主(2024-04-12):
哈哈,先拆再焊接引线,容易多了,但是估计装不上了,
不知大家的是不是这样的,这尼玛什么工艺啊,塑料硬度也不行,绝缘就弄个布片
时间长了,弹簧就把布片磨透了,跟普通夹子就没区别了,现在净这些垃圾玩意

网友:
的确是越来越糊弄消费者,夹子硬度不够不好办,其它的都好说。

网友:
真垃圾呀是真垃圾

网友:
垃圾也去买?

网友:
不坏怎么卖出销量,这种想法不知道是哪个败类厂商带起来的。

网友:
都是大家薅羊毛薅出来的结果。
简称“薅羊毛专供版”

网友:
还有更垃圾的

给你用点铜不错了

网友:
这种夹子的硬度体现在弹簧上,紫铜不可能有很高硬度的。当然了,舍得花钱的话也在厚铜版的夹子。

网友:
手脚并用就装好了

网友:
现在的做工真的一言难尽啊

网友A:
铜片拆下来焊过,印象中装配确实要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片拆下来焊过,印象中装配确实要麻烦点。

其实有技巧的,用小刀撬开铜片焊点,与塑料间隔,然后焊上

网友B:
奸人研究研究电阻还行,这个还是算了,考验动手能力的,奸人当道不行

网友:
那个弹簧上套上一节厚点的管做绝缘

网友:
就是叫你用坏了再买他的!!!

网友:
我拆下来,焊好,多包了一层。

网友:
装上了吗,谈谈感受,再发个帖子把拆卸和安装过程分享出来

网友:
你这就叫自找麻烦、不用拆出来就可以焊的呀、用镊子或小起子翘起来点就可以焊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奸人研究研究电阻还行,这个还是算了,考验动手能力的,奸人当道不行 ...

典型的拉不出屎赖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