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铭至雅999垃圾托线板改指示灯

楼主(2024-04-12):
多年前刷单的礼品,有空想把指示灯改一下

太垃圾了,只敢用来给手机充电

加了点保护

交叉的位置保护一下

原来是200K电阻,家里两个功率计都测不出来数据。。。,又加了200K和一个in4007,结果没发现亮度有什么变化,功率计也测不出来,就这样吧!

网友:
赶紧扔了吧这种垃圾

网友:
真垃圾呀是真垃圾

网友:
用万用便ma档测测看,你这是阻容降压,功耗比较高

网友A:
都对不起个指示灯,这插座安全隐患很大。200k电阻两个功率计都测不出来说明两个功率计都很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对不起个指示灯,这插座安全隐患很大。200k电阻两个功率计都测不出来说明两个功率计都很烂~ ...

一看就是铁片的,都生锈。。。鸟:

网友:
扔了吧,外壳肯定也不是用的阻燃材料,一眼回收料

网友:
功率计测不出来可以用万用表的毫安档测。

网友:
插座里的插片挺薄是铁的吧

网友:
只能小功率电器使用!!!

网友B:
这东西,用个1M的电阻都可以的 。

网友:
这种造型的都是山寨的,还是别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用个1M的电阻都可以的 。

是吗,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对不起个指示灯,这插座安全隐患很大。200k电阻两个功率计都测不出来说明两个功率计都很烂~ ...

是的,不比不知道,原以为功率计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