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请教各位大佬,这块致钛SC001固态硬盘如何开卡,MAS0902A-BS2 + YMN08TB1B1HU1B

楼主(2024-04-12):
    小弟有块别人不要的损坏的致钛SC001,插上电脑没反应,有可能是掉固件了。拆开短接能够进入ROM模式,也能被开卡软件识别,但苦恼找不到相对应颗粒的开卡软件,虚心请教各位大佬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mas0902 jgs开卡

楼主:
感谢回复,我来试试看!谢谢!

网友:
致钛官方网站就有SC001固件升级程序。

网友:
找联芸MAS0902   jgs工具开

网友A(2024-10-13):
你好,开卡成功没有啊?

网友:
我也差不多 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开卡成功没有啊?

没成功,尝试过很多开卡工具,都没开卡成功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过保了。也没找到合适的开卡工具

网友:
找到工具了吗

网友B:
试试这个工具能不能开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工具能不能开

家园不够,从其他地方下载了这个固件,开卡没问题,但开了后不能使用官方工具更新固件,很不错了。

网友(2025-03-19):
sc001问题多,备用,前期太相信了卖了不少,还是希望用不上。

网友:
兄弟,我有软件和固件,但我开卡时识别不到硬盘,请教一下ROM是哪两个点,方便告知一下吗,我试试看是转接板问题还是ROM没点对,谢谢!

网友(2025-04-21):
开不了,哪里有合适的工具啊,找到的都是YMN08TB1B1AU1B的固件。

网友(2025-06-05):
观望下这个工具能不能开

网友(2025-09-30):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工具能不能开

按照这个版本成功开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工具能不能开

这个开出来了,SMART信息异常(写入量读取量温度等)

网友:
我的金泰克S320也是这样   写入量异常的大,现在数据到几个P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