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哪位大神指导下,电容放电笔的电路图,2N5551总是炸管是何原因

楼主(2024-04-12):
以下是电容放电笔的电路图,现在使用中2N5551总是炸管是何原因?如何解决?先在这谢了!

网友:
看这电路,为什么不炸?

网友:
实在想不到这都能有专门的玩意。。。电阻自己做个就是了。。。
这设计思路是想用MOS恒流?

网友:
我都用220V的灯泡放电

网友:
不是直接用起子啪一下就放电了么

网友:
我都是电灯泡放电

网友:
有没有可能,这个电容笔就是一次性的呢

网友A:
那个场管坏了,还有15欧电阻烧断了也会

网友:
排查电阻和另一个mos管。

网友:
上个散热片?不如直接带个灯泡吧

网友:
2N5551基极串个数十到数百的电阻试试?
接通瞬间,BE结冲击电流太大.
或是任一管子的1、2并个几UF的小电容,让mos慢开启

网友B:
检查一下,
15V zener 是否开路,
无法稳压在 15V,
2n5551就会炸管。

网友:
用220v烙铁芯给电容放电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场管坏了,还有15欧电阻烧断了也会

15欧的电阻的确开路了,但看不出烧断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
15V zener 是否开路,
无法稳压在 15V,

15V zener击穿了,15欧的电阻开路了,问题还挺多的!

网友C:
准备仿制坛友的多功能一体笔,虽然我现在还用不上
整合光耦检测、电容放电,兼具元件检 测功能的工具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仿制坛友的多功能一体笔,虽然我现在还用不上
整合光耦检测、电容放电,兼具元件检 测功能的工具笔 ...

感谢分享!

网友(2025-03-12):
电容放电笔,搞三个功率大点的电阻和二个发光二极管简单好用。

网友(2025-08-07):
MOS导通瞬间高压加在15R电阻两端,会把NPN的发射结打坏吧?建议在B极串联百K级电阻

网友:
2551 b 极,c极都要串电阻限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