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稳先微WSCY4058充电电压在2.18V---5.09V间可否

楼主(2024-04-12):
          看了@8139 的帖子:稳先微WSCY4058充电电压+电流编程电阻测试总结表格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512-1-1.html 感觉很有趣,
于是也拍了一票

看下面二图把Rvl和Rvh分别设置为0Ω(即短路)可以吧,实测充电截止电压的范围是2.18V---5.09V(输入电压为5.17V)

但看下面二公式,充电截止电压下限应该不低于2.26V,上限不高于输入电压吧?对电子理论懂的很少,疑惑中!

网友:
明年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放的位置

网友:
买这么多有的玩了

网友:
立式的不好安置~

网友A:
如果这样,那可是太好了,充多少节都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那可是太好了,充多少节都没问题了。

你这个浏览器装了几个去广告的扩展插件呀,光我知道的就有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浏览器装了几个去广告的扩展插件呀,光我知道的就有三个

5个,可更新的3个

网友:
看着这咪头结构,没有风枪还不好无损拆。

网友C:
老哥还是以实测为准吧,他家的规格书里有些东西也没写具体的精度,就算设定为4.2V截止的时候精度足够,其它电压截止的精度也不一定是线性的。再一个跟测试的环境以及温度什么的可能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我也入了,已经用了7-8个了,改小电器的充电口。

网友D:
根据公式推算,可以大致理解为,芯片里面是这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还是以实测为准吧,他家的规格书里有些东西也没写具体的精度,就算设定为4.2V截止的时候精度足够,其它 ...

把Rvl和Rvh分别设置为0Ω(即短路)-------想当然搞得,可能不允许这样,与公式取值相矛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还是以实测为准吧,他家的规格书里有些东西也没写具体的精度,就算设定为4.2V截止的时候精度足够,其它 ...

另外我测试简单简陋,没有模拟电池充电等设施,你抽空再验证一下

网友E:
这个我也买了,可以充3.2的铁锂,和4.35的手机电池了

网友:
如何这样就方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买了,可以充3.2的铁锂,和4.35的手机电池了

充3.2的铁锂要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3.2的铁锂要如何设置?

你翻坛友8139的帖子,有详细的介绍,按楼主的公式也能大概推算出电阻

网友:
欢迎大神研究,搬小板凳学习中

网友:
不错,有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公式推算,可以大致理解为,芯片里面是这样的结构:

一楼有发如下内部框图